[SMI] 某东“神车”拆解,创久天璇512GB

楼主(2019-05-31):
去年12月某东299购入一块512G SSD,前几天已经替换下来了,现在拆解看看。
品牌:创久
系列:天璇
容量:512GB
接口:SATA3
官宣速度:500/400 M/s
图片:

外壳是合金的,没有螺丝固定在侧面有一个防拆标签,直接使用刀片撬开即可拆开

拆开后只有一个小板

双面四个底座只有一个f镁光的flash NX734 官方型号:MT29F4T08CVCBBG6-37ES:B(这个没找到相信信息求各位大佬提供下信息)

方案是SM2258XT的方案,目前读写约为800G/1TB
放在SATA的硬盘盒里面只有180-200M/S的读写。

网友:
ES颗粒

现在颗粒单颗做到512G 1TB很正常啦

性能都是靠SLC Cache堆出来的

网友:
没缓存,会掉速

网友:
杂牌便宜货不能买

网友:
自己的测速呢?

网友:
这字体对吗?我看着像是重新打的标

网友:
重新打标的颗粒,我用过天璇TN,反正速度不咋地

网友:
有点像刮刮乐,刮开看看?

网友:
不是创久用螃蟹主控么?58XT:shocked::shocked:

网友A:
小牌子的硬盘也敢用~

网友:
MT29F4T08CVCBBG6  这个型号对应的信息

类型:NAND Flash 存储密度:4Tbits=512GB【1Tbits=128GB】位宽:×8  存储单元:MLC
工作电压:VCC--3.3V / VCCQ--1.8V  闪存封装:FBGA272  闪存特征:同步【支持】异步【支持】
代:2  片选:8  通道:4   Die=CE:16  R/nB: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牌子的硬盘也敢用~

小牌子的怎么了,品牌里面的  金士顿 连 这个小牌子都不如。金士顿的性能有些都不如小牌子的

网友:
标有问题,刮刮看,估计是SG级别的降级片

网友(2019-08-12):
金士顿的性能有些都不如小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