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6e,电压档不归0,哪里有毛病了?

楼主(2019-05-31):
短接表笔也不归0。

网友:
原因很多,短接上还有的话最可能是插座氧化热电势,其它可能是拨盘,芯片,干扰,噪声,,,,,,挺难搞的

网友A:
拆开再说,说不定表盘接触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再说,说不定表盘接触不好了

拨盘即使有问题也不会是接触不好,可能是漏电,受潮,氧化导致的热电势,原电池,,,

楼主:
表盘清理过问题依旧。风枪加热下主控芯片能归0,维持不了几天。会是积分电容坏了吗?

网友:
最头疼的就是不归零了

网友:
4.5位表用了一段时间有底数很正常的,PCB有丁点漏电就会有底数。

网友:
预热半小时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