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来拆一个万用表,南京天宇T21A

楼主(2019-05-31):
论坛送的,南京天宇T21A,便宜货,收到简单测试了下,基本能用吧,读数反应有点慢.测试完马上拆了看看。话不多了,具体看图吧。

网友:
做工可以啊。

网友A:
你该买21d这个全自动的,论坛有高手的详尽拆机帖子。  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天宇t21d 挺好用的,就是有点慢,数据比较准,比我后买的 uni-t ut89xd 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买21d这个全自动的,论坛有高手的详尽拆机帖子。  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天宇t21d 挺好用的,就是有点慢 ...

刷单送的,不是买的

网友:
那个小八脚是24c02?

网友:
什么论坛送的?

网友:
做工还好,功能一般够用了,康铜丝用电阻代替了?

网友B:
我也抢了一个,比以前用的DT830B万用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抢了一个,比以前用的DT830B万用表好多了

怎么搞得?

网友B:
[工仪] 35元南京天宇数字万用表 免费送 只限5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8759&extr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仪] 35元南京天宇数字万用表 免费送 只限5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 ...

条件满足不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满足不了,唉

帮卖将军刷单即可,不过这卖家都不上线了,现在想刷也刷不了

网友:
自从用了自动表,这种手动表用着老不习惯了.

网友(2020-07-15):
买手自一体机吧,不用烦了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A:
你该买21d这个全自动的,论坛有高手的详尽拆机帖子。  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天宇t21d 挺好用的,就是有点慢 ...

我最近买的T21D好像和UT89XD一样的芯片,SD7501

网友:
我新买的,标签有误?

网友:
能测高压二极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