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IDA64点亮富士通VFD客显屏

楼主(2019-05-31):
拆机贴见坛友aqxgm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051

正面外壳有点差,好在内部还是极新,自己不会玩单片机,只会用串口助手发送字符(图片看起来过亮,实际效果正常)

偶然发现AIDA64的副屏设置里支持POS VFD

简单设置之后,就点亮了(这个屏没有中文字库,中文会乱码,但日期后面的乱码不清楚怎么回事),最多支持四页项目,可开关自动切换,设置切换时间。
另外时间显示中的秒,变换时间略大于1秒,经常会跳过1秒达到和电脑同步。
理论上支持大部分20*2的POS VFD。

九针杜邦线,实际只连接了20V笔记本电源正负极,rx接电脑串口tx,以及电脑串口的一个地线,共四根线。估计接上rs232转ttl适配器后可连接电脑usb口。

实测20V笔记本电源供电,电流0.171A,亮度正常,感觉不是很费电,20V或许还能延缓老化。

手里另一块IBM的,精细度更高(绿字是自己在图片上数数的),好像有中文字库,怎奈是USB接口,且不是232芯片转换,通过USS820D USB芯片连接,接电脑自动装的驱动属于底层级,得有用户级的驱动和软件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搞定日期后面的乱码,因为之前改过系统时间设置,显示星期几,去掉就OK了

网友A:
不错,亮度可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亮度可调吗

测试过,亮度不可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亮度不可调。

可否在硬件上改动一下降低亮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在硬件上改动一下降低亮度吗

图片看起来过亮,实际亮度正常,和你帖子里的基本一样(我用的20V电压)。至于硬件改动,不太会

网友A:
我也是20v的笔记本电源,有晚上看起来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20v的笔记本电源,有晚上看起来太亮了

这个屏网上没有对应资料,根据别人已有的测试,似乎和CU20026SCPB-T30A指令差不多,里面01H-04H应该是调节亮度命令吧  测试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