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改太阳能壁灯

楼主(2019-05-31):
论坛买的太阳能壁灯 续航太短了。原配的太阳能板续航不行。
正好最近搞了一批太阳能板。稍微改造一下 。
ps(有需要的看完另一个帖子)坛友全部送同款两片    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5881991354

水桶盖打孔准备安装太阳能板

打好免钉胶

原先的灯的太阳能板直接拆掉

5节拆机的18650电池

完工

晚上补一个效果图

网友A:
5节18650一年都不需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节18650一年都不需要充电

灯板电流100多ma
这个电池也没多大容量了。4000ma左右
因为还有阴雨天

网友B:
,我还想用太阳能给300w的用电器供电呢,能实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用太阳能给300w的用电器供电呢,能实现不?

这个就是玩玩,大功率都不回本。没必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玩玩,大功率都不回本。没必要

胆肥的话去拆几个共享单车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肥的话去拆几个共享单车篮子

哈哈,这个想想就行了

楼主:
补张晚上照片,亮度还可以。看清路ok
发一天电,用个2.3天应该不成问题。 阴雨天不怕了。

网友:
其实这灯也就那么回事,亮度不行,续航不行不如投光灯的那款太阳能灯。太阳好了可以亮一整夜。

网友D:
去年在家的时候给卫生间里装了个太阳能灯,4节18650!前天打电话回家说还能用

网友E:
版子多钱一片进的?

网友:
不是说有铁锂电池好吗!

网友F:
如果是渐亮的灯就好  自动感应加渐亮  整个晚上起来上厕所不会一亮下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在家的时候给卫生间里装了个太阳能灯,4节18650!前天打电话回家说还能用 ...

我有一个去年做的用了一年多了,就是亮度不高啦,懒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子多钱一片进的?

去掉邮费 1-2块钱一片吧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渐亮的灯就好  自动感应加渐亮  整个晚上起来上厕所不会一亮下一跳 ...

这个是常亮的,一直亮着。 用了这几天还行,不知道阴雨天还行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常亮的,一直亮着。 用了这几天还行,不知道阴雨天还行嘛

常亮不好,最好是感应的,而且要加保护板,不然电池容易饿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板电流100多ma
这个电池也没多大容量了。4000ma左右
因为还有阴雨天

那只能40小时??

网友:
各个成本算下来,其实还不如220V供电,来个3W灯泡,亮死你,一个算亮12个小时,一年的电费3*12*365=13140    电费按5毛算,电费才6元,灯泡飞利浦活动加4元,加螺帽座2元,成本蔡10元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