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解】电动自行车灯与喇叭

楼主(2019-05-31):
DIY&分享—GravityShare

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说易损件主要是电池和车灯,有些电动车车灯会集成一些比如喇叭之类的其他的功能。电动车灯夜间照明效果好的话对于骑行安全有很大的帮助,目前多采用LED车灯,功耗低亮度高。

这次我们来拆解一款LED电动车灯看看其内部组成结构:
G01  车灯
G02  驱动
P01  电动车灯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拆解过程:点击播放视频
V01 制作过程

图文部分↓
一、拆解准备
1、材料工具准备
1、电动车 1个
2、螺丝刀 1把
3、其他工具等等
P02  拆解主角

二、拆解过程分享
电动车灯前面就是两颗大功率LED和塑料透镜,底部有喇叭孔:
P03  外观

底部安装有4颗固定螺丝:
P04  拆除螺丝

拆掉上面的盖子,看到里面的结构:
P05  内部结构

电路板上面的元器件输入是LED和喇叭的电源控制线,输出是LED和喇叭:
P06  控制板

电动车电瓶是12V的,而这里的LED是6~7V的,因此这部分是BUCK电源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具体芯片型号看不清楚:
P07  BUCK电路

下面这部分是喇叭驱动电路,VCC1和VCC2是电源输入端:
P08  喇叭驱动

取出LED灯罩,可以看到电路板背面的电路,这里采用的是单面印刷电路板:
P09  单面印刷板

喇叭安装在底部,使用胶水固定:
P10  喇叭

电路板背面有关于焊点的丝印以及日期:
P11  丝印

LED电路板是铝基板,上面是空焊盘没有焊接元器件:
P12  LED铝基板

LED铝基板和散热铝片连接在一起,加强散热效果:
P13  铝片散热

最后来一张合照结束本次拆解:
14  拆解合照

三、拆解原理分析

下面是这款电动车LED的设计构架图,主要是包含LED驱动电路和喇叭驱动电路,电源输入VCC1和VCC2为12V,通过开关按钮接通电源即可点亮LED或者响起喇叭:
P15  原理图示

四、最后有话说
这次的电动车灯内部结构主要是LED灯芯+散热片+喇叭+驱动电路板组成,外壳设计简单,没有防水功能,对于雨天行驶有一定的影响。夜间照明效果良好,喇叭声音音量不够高。
END

网友A:
就弄个压电片,音量必然不大

网友B:
试试外接功放电路加个100W大喇叭......

网友C:
其实这个片子声音蛮尖锐的

网友D:
改个蜗牛喇叭就响了

网友E:
作为一个电瓶车修理师傅经常改这玩意要不嗓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弄个压电片,音量必然不大

成本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外接功放电路加个100W大喇叭......

这个会被人投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片子声音蛮尖锐的

声音确实是比较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个蜗牛喇叭就响了

可能被投诉扰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电瓶车修理师傅经常改这玩意要不嗓门小

一般改成什么喇叭?

网友:
外观看起来像摩托车那种喇叭供电实际上是48V的那种,哇哇哇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