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主控板的BGA152怎么是这个样子?

楼主(2019-05-31):
这个是个3257ENAA的主控板,单贴的,主控面明确写着BGA152,但是背面是这样的,这个能上BGA152吗?另外,这个BGA的第一脚朝哪个方向?

网友:
能的,对准丝印就行了,BGA152的有用脚就中间那一框的88个,其余都是没用的脚

网友:
能的,他只用了有用的那些点,所以焊盘看起来很少

网友: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正解,一些2.0接口的板子,很多152的焊盘都是缺空焊点的,不过不影响,对准了就行。

楼主:
谢谢几位。还有个问题,这个BGA的第一脚朝哪个方向?

网友A:
可以上啊,说明有用点就这么多,搞这么多点毛病,而且现在还出个316的,这些点干嘛不用用完

网友:
88 132 152 都一样 有用的就中间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啊,说明有用点就这么多,搞这么多点毛病,而且现在还出个316的,这些点干嘛不用用完 ...

其他多出的脚为NC脚,为无功能脚。只起到芯片焊在电路板上平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