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移动刻录机可以读写数据,但不能读写CD,什么问题?

楼主(2019-05-31):
移动刻录机可以读写数据,但不能读写CD,什么问题?不会是什么版权保护锁定吧?
内部刻录机是先锋的DVD刻录机,读CD只能读出目录,不能放音,刻录CD提示出错,刻数据模式没问题,可以刻可以读,是什么问题呢?网上查了下,没找到,请高手指教,多谢

刚刚又仔细查了一下,好像先锋刻录机有出只能刻DVD不能刻CD的型号,为了省专利授权费,靠,我这个估计是,有谁有破解方法的,请教一下

网友A:
软件解码器故障吧。

网友B:
cd需要更大功率的激光刻录,不能刻录或者不支持或者激光器老化功率不足,读取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需要更大功率的激光刻录,不能刻录或者不支持或者激光器老化功率不足,读取同理 ...

这个可以刻录CD数据盘,不能刻录CD歌曲盘,连读都不行,只出目录,不能读出CD音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解码器故障吧。

多谢指点,问题找到了,是软件的问题,换个播放软件可以读,刻录软件换成NERO就可以刻录了,以前不知道,刻录机还挑软件的,晕

网友:
不应该呀, 只不过是读盘弱

我一般是LG 读写都强大

目前是lg蓝光刻录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我有点犯晕——CD刻不就是写吗?既然能写,就能刻了。

还有楼主不能刻,不是放入了已经刻写过的CD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我有点犯晕——CD刻不就是写吗?既然能写,就能刻了。

还有楼主不能刻,不是放入了已经刻写 ...

问题找到了,是软件的问题,换个播放软件可以读,刻录软件换成NERO就可以刻录了,以前不知道,刻录机还挑软件的,晕

开始是可以刻数据盘不能刻CD音乐盘,是刻录软件不支持这个先锋刻录机刻CD,浪费了两张盘测试

网友:
两种可能,一种是你买了35块钱还包邮的刻录机……
一种是你的cd已经是写过的,还没留出富余,也就是上次写成一次性写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