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腾t12焊台锂电

楼主(2019-05-31):
本来是打算一直用开关电源的,但是无奈有感应电.电源那头接地了没用,必须要烙铁头接地才行
而我的那个控制板又不好接地
所以只能去折腾锂电供电了

淘宝看了不少保护板,好一点的都要好几十.既然都要几十,那干脆就直接买T12专用保护板好了,还不用考虑安装

正面

反面
做工还好
缺2个mos没焊

充电芯片BM3451

均衡电阻,指示led和mos

耐压30V的放电mos M3004D

让老板送的镍片和mos:lol:

一起买的后盖

先给背面加上缺失的2个mos

摆放好镍片

焊接

boss给少一块镍片..........

先凑合着吧........

处理后盖

准备焊接电池
一看发现有点不对

大哥,R41不是说有2个采样电阻么,正面变成1个了?20A的过流保护咋给我变成10A了啊............
心中顿时有着一万匹艹尼玛飞奔而过

好吧,找来2个0欧跳线凑合着用
只要过流保护大于10A就好............

处理一下镍片

请出马蹄头

搞完3个

上胶

继续搞完剩下的3个

拆下控制板
眼尖的人应该可以看出有什么猫腻了吧~~~

本来在买控制板的时候我都叮嘱着让boss给我多加一个mos的,没想到boss给忘掉鸽掉了...............
好吧,只好自己加了

请出"传家宝"

搞掂
可惜加上去的那只mos耐压只有30V,自带的那只是40V的

下壳贴一层青稞纸

电池直接卡进去就好,很方便.然后上胶防止滑动

继续装上控制板

测试的时候发现设置不能保存了.........
跑去问boss,说是关机的时候才会保存设置,电压得要有个缓冲(也就是满满降低)
于是找来个1000U的凑合一下
个人感觉1000U还是小了点,关机一下子就没电了,虽然能保存设置.但是比开关电源的快不少.感觉还是不太放心

之前没换电池的样子
24V6A的电源,淘宝买的裸版电源.比较便宜,就是太长.150的壳子指示刚好能装下去

下面的板子也是我花了不少力气搞的(清元件超级麻烦)

做工挺不错的,可惜现在只能吃灰了

电源开关里面有个灯,打开后会发亮.就是不知道耗电如何

完成

2个手柄的内筒
知道我为什么说不好接地了嘛?

网友:
这个适合野外作业~

网友:
楼主土豪啊,求包邮赠送。。。。哈哈

网友A:
白菜搞成龙虾了

网友:
两用的。为毛jbc一个普通手柄就上百?

网友B:
R41是两个电阻叠在一起焊接了吧?拿放大镜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1是两个电阻叠在一起焊接了吧?拿放大镜看看是不是?

你帮我切开大概就能变成两个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雪驹的,我有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菜搞成龙虾了

还好啦,数控的成本本来就比较贵
淘宝成品还有还有卖200多一套的,还都是开关电源.锂电成品更是上天,都是鲍鱼价了
自己折腾没那么贵,还算能接受

网友:
适合移动使用,不移动还是我的高频焊台好用

网友C:
用多久充电?充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久充电?充电电压是多少?

充电时间不知道,因为装之前已经用ic99把电池给充满了
充电器是25.2V的,买保护板的时候在同一家买的,不过做工较差,也并没有说明说的不充电只给焊台用的时候有3A输出
也就只能用来充充电了

网友:
启动电流得3a了吧,恒温之后估计还可以,1a左右。我用的外置电池组,两并

网友D:
同款保护板....我是内测的 时候买的...吃灰好久,一直没装上去用,主要是再来套太贵了,另外那手柄咋了..为什么不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保护板....我是内测的 时候买的...吃灰好久,一直没装上去用,主要是再来套太贵了,另外那手柄咋了..为 ...

好点的的1860确实太贵了,都能上天了
t12和jbc的手柄接线不一样,在兼容的同时无法兼顾接地

网友:
这下彻底解决感应电问题

网友(2020-10-20):
电池搞了多少钱

网友:
我去,mos在叠罗汉

楼主这一套移动白光下来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