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元的定位器,都被大家玩烂的了。又买了几个,改充电、装车

楼主(2019-05-31):
买了好几个了。毕竟一共好像10台车,一个个搞。有时候电池要提回家充电,一旦拔了电池,定位就失效了。改充电
某些不同店的,不同服务商不能绑定在一起。然后自己发现现在推的追随者旗舰店和谷米车品旗舰店是同一个服务商,可以绑定在一起。所以这次买了两个

同时发货同时到

有一个是谷米车品的,却贴着追随者贴纸。所以是同一个人开两家店

打开

全部东西

已经插好卡。之前有一家店是单独一张卡没开封让自己插的

扫码绑定。可以绑定在一起

29元电钻,拆开

打开了,一毛一样

这个有指纹。不知道是返修还是装配时候的问题

插电激活,正常。

之前自己还傻乎乎拆开屏蔽罩研究充电,还失败了。。。。后来很快有坛友发现有个vbat有4v,那就是电池。。。。

焊好排针

插电池。烂摩拜锁里面的高容量电池,貌似还比普通的聚合物耐高温。考虑到车夏天会晒,所以选用。启动正常

找个没电电池

启动时电流

插上9~90v插头

往电池里面充电了。确保充电功能可用

拉线

装回

接好线

捆绑好。

看看我的车。。。这一堆都是我的,一部分而已。

搞小红车

打开后座接好线放好

电池还刚刚好架高了,下雨天渗水也问题不大

正常。

下一个小黑车。这个之前装过定位的。打开后座

拔掉定位器拿回家改充电吧。

下一个,愉途大车。。。

这个热熔胶黏在坐下面的。。。。拆不下来,不管了。这个车原厂设计了前后双电池,两个电池轮着用就好了

下一个。。。。。。小粉车,这个是要送坛友的,坛友已经买好定位器了

看了一下假设要装的话,,,没地方装啊(那个装控制器的塑料兜烂了)

那我就免费帮忙装一个吧。

装回。完事。

没了

网友A:
 总会有一天,我会将你定位定到你家楼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会有一天,我会将你定位定到你家楼下。

鸟又想定钉到谁。。。鸟

网友:
 可以去拆摩拜锁里面的高容量电池和定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鸟又想定钉到谁。。。鸟

楼主,骰子同学。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19元的,aPP是“万物在线”,后来朋友也买了一个让我帮他安装,弄了半天没搞好,然后联络客服,客服开始说新装机需要2个小时上传数据,最后搞清楚了现在购买定位器使用的是“汽车在线app”。

网友C:
电动车要装电池里面!

网友D:
我的装上之后遇到问题,没改装,直接装在电动车电池盒内接常电。
平常在市里跑也挺准的,可是一往老家村里跑就不行,好几次了,每次都是到城市边缘定位信号就消失,定位器离线,等到跑回来之后继续在上次丢失信号差不多位置重新上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装上之后遇到问题,没改装,直接装在电动车电池盒内接常电。
平常在市里跑也挺准的,可是一往老家村里 ...

那是手机信号不好。

网友:
我也买了个,接在汽车12v上了,定位挺快的。19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装上之后遇到问题,没改装,直接装在电动车电池盒内接常电。
平常在市里跑也挺准的,可是一往老家村里 ...

有些人把车停在负二的地下停车场,还瞎逼逼的喊为什么离线呢,你也差不多这么二了。

网友:
真用北斗了?

网友F:
好想还可以远程断电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要装电池里面!

电池盒不大保险,万一夏天涉水,我安装在后座下面的控制器盒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人把车停在负二的地下停车场,还瞎逼逼的喊为什么离线呢,你也差不多这么二了。 ...

地下车库不影响在线状态啊,搜不到星而已。不过GSM还是能连着在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想还可以远程断电不知道怎么搞

远程断电要补一些电子元件,固件也要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地下车库不影响在线状态啊,搜不到星而已。不过GSM还是能连着在线的

你不要傻了二货,地下车库收不到星,但是地下车库对GSM也有很大的信号衰减,这追踪器的内置天线性能很差,否则里面电路就不用预留GSM外置天线的焊盘了。

这追踪器跟手机一样,即使车停了,每隔几分钟需要跟基站通讯一下,所以GSM信号不好,也是硬伤。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很费电啊

网友:
有车大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要傻了二货,地下车库收不到星,但是地下车库对GSM也有很大的信号衰减,这追踪器的内置天线性能很差 ...

哦,那可能个别情况吧。我的车库GSM基站是我装的,在车库也在线,不过不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