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v6电池修复问题

楼主(2019-05-31):
(图片)

网友A:
我觉得为了人身安全,还是加保护板吧,多花不了几个钱,但绝对管用

网友B:
根据Q3的型号上网搜datasheet就知道哪个是G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Q3的型号上网搜datasheet就知道哪个是G极了

这个q3是个mos管,怎么能控制mos触发通路呢,微动一头线接的正极,另一头为止,mos从上往下四个脚接了三个角,第四个脚未知,另一头按说是g级接的输出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为了人身安全,还是加保护板吧,多花不了几个钱,但绝对管用

这个q3是个mos管,怎么能控制mos触发通路呢,微动一头线接的正极,另一头为止,mos从上往下四个脚接了三个角,第四个脚未知,另一头按说是g级接的输出负极

网友:
不好弄,这个Ti的芯片容易锁死,有便宜的替换板

楼主:
试了半天自己解决了,q3第四脚为触发脚,微动上面靠近正极的线保留,微动另一头线去掉后接mos第四脚触发放电,外挂电压表看电压,测试测试,自放电不用管吧,想不自放电就把主控去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q3是个mos管,怎么能控制mos触发通路呢,微动一头线接的正极,另一头为止,mos从上往下四个脚接了三 ...

稍微把q3拍清楚一点呢,最好有个型号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把q3拍清楚一点呢,最好有个型号什么的

型号看不清,上面一层防水,四个脚从上往下第四个没有连负极的是触发脚,给个正极电压就可以输出电压了,给以后玩这个电池的朋友留个帖吧,潜水~~

网友:
这种mos.s.d极应该大面积敷铜,和8脚mos差不多,剩下一个敷铜少的脚就是g啊

网友(2019-10-25):
这个板载的NTC可很难拆,无铅

网友(2020-06-17):
引用 楼主:
试了半天自己解决了,q3第四脚为触发脚,微动上面靠近正极的线保留,微动另一头线去掉后接mos第四脚触发放 ...

充放电正常吗?我也打算这样弄,免得用国产板,而拆机原装板迟早也会遇到锁定问题

网友(2021-01-28):
楼主dc45保护板如何改

网友C(2021-09-04):
引用 楼主:
试了半天自己解决了,q3第四脚为触发脚,微动上面靠近正极的线保留,微动另一头线去掉后接mos第四脚触发放 ...

这样做是否跳过了保护板?您是指直接拆掉保护板与微动连接的蓝色线,然后q3的第4脚直接连接微动开关负极是吗?

网友:
这种板子直接弃修算了,安全好用多了。

网友:
马云家去购板替换板,方便的很,这类Ti的芯片搞不好就容易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是否跳过了保护板?您是指直接拆掉保护板与微动连接的蓝色线,然后q3的第4脚直接连接微动开关负极 ...

很久前发的帖子了,我这种办法是可以正常充放电的,不过最终还是因为电池组中有一节或两节内阻大容量小的,导致整组电池使用时间短,后来我就都拆散了,跳保护板也不安全,临时用用多注意电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前发的帖子了,我这种办法是可以正常充放电的,不过最终还是因为电池组中有一节或两节内阻大容量小的 ...

确实如此,6节里面有一两节不行了,果断整体换新,板子也换

网友(2022-01-06):
有个叫专注锂电改造维修的,修戴森吸尘器,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