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摩托罗拉GP328手台充电器

楼主(2019-05-31):
摩托GP328手台原装镍氢电池不和了,要开壳换锂电,所以顺便把原装充电器拆一下看看,这做工真的没得说,用料猛.
据说这个充电器能同时充镍氢电池和锂电池也不知道真假的
两个手台,苏州的火腿也重新帮我上综测调整过了,高功4W,低功0.8W,现在安逸的很,中继轻松.

网友:
看着真是够养眼的

网友A:
这个充电器还不错  ,手头还有2个  ,不过328机器我全部刷成338了 ,换一个338的外壳,电池也都改锂电了

网友:
这还不是支持Impres的充电器,要是支持Impres的充电器更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还不错  ,手头还有2个  ,不过328机器我全部刷成338了 ,换一个338的外壳,电池也都改锂电了 ...

刷338开盖加了晶振没有?338套件在哪里买的?能不能PM个链接,还有锂电池的.谢谢兄弟

网友:
原来我们车间都用GP328,皮实、信号好,唯一缺点就是重!去年统一换成了XiR P8268,什么玩意!?除了轻便,电池续航差,信号也差,远一点歇菜!工作起来那个累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338开盖加了晶振没有?338套件在哪里买的?能不能PM个链接,还有锂电池的.谢谢兄弟 ...

没有加晶振,就是时间不走,其他一样,淘宝有套件;搜索338的时钟晶体套件   锂电芯随便,只要放的进去就行了 ,但是外壳不是蛮好拆,要慢慢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晶振,就是时间不走,其他一样,淘宝有套件;搜索338的时钟晶体套件   锂电芯随便,只要放的进去就 ...

我就想想找能放得进去的容量最大的电池,另外你的锂电保护板用的哪种,我改好的一个用的是2串保护板。还有锂电充也介绍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想找能放得进去的容量最大的电池,另外你的锂电保护板用的哪种,我改好的一个用的是2串保护板。还 ...

锂电保护板  锂电充 万能的x宝  多得是  x宝上还有好多专改摩托电池的   搜一下  大把的

网友(2020-06-26):
这个充电器很发烧啊!!那么久的货还那么干净,保养很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