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USB头用烙铁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9-05-31):
接触不太好,想换个USB头。这种USB头用烙铁怎么拆下来?2个定位头被弯折焊定了。一般的定位是在2边,这个头是在中间。

网友:
吸锡器把锡洗干净,用刀片把一面挑起来再干另一面,我没搞过,我只是说说我的想法

网友A:
先用烙铁一边加热固定位的焊锡一边把固定片掰直,然后清理掉焊锡,这个焊盘的孔一般比较大,是可以清理干净的,最后加热另一边的焊盘就能拆下来了

网友B:
找一段多芯导线,每一条芯越细越好。扒皮。把芯线沾满松香,然后烙铁加热焊点,导线把熔化的焊锡吸走,一次不行,多弄几次,能把焊锡完全吸走。我刚刚拆了一个这样的usb头子,几乎是无损

网友:
我一般就是用刀头堆锡

网友C:
如果是我会用类似3楼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烙铁一边加热固定位的焊锡一边把固定片掰直,然后清理掉焊锡,这个焊盘的孔一般比较大,是可以清理干净 ...

用裁纸刀片?太软了一点,估计翘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段多芯导线,每一条芯越细越好。扒皮。把芯线沾满松香,然后烙铁加热焊点,导线把熔化的焊锡吸走,一次 ...

只能吸走表面的吧,焊盘和铁皮还是连接的,只要是固定的都不敢撬,怕损伤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会用类似3楼的做法

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这个方案,只要安全离开焊盘了,剩下的好搞定,问题就是只有2只手,1只手拿烙铁,1只手拿刀片,不好用力,而且那是铁皮,不是铜皮,我用磁铁试过了。

网友D:
又不是要拆下来另作它用,可以直接将接头的铁皮掰开,折断,再处理固定的焊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这个方案,只要安全离开焊盘了,剩下的好搞定,问题就是只有2只手,1只手拿烙铁,1只 ...

你需要一个工作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不是要拆下来另作它用,可以直接将接头的铁皮掰开,折断,再处理固定的焊点。 ...

有道理,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裁纸刀片?太软了一点,估计翘不起来。

可以先用裁纸刀切进去把铁片翘起一点,然后再用尖嘴钳就可以了
或者暴力点,用手拿着PCB,烙铁同时加热两个焊点,然后USB口向着桌面用力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段多芯导线,每一条芯越细越好。扒皮。把芯线沾满松香,然后烙铁加热焊点,导线把熔化的焊锡吸走,一次 ...

看来这位是大师

网友:
用钳子把usb头一点一点夹碎,塑料慢慢撕掉,再用络铁把焊点一个一个拆下来。
直接用风枪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