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个SSD是什么品牌----KP320

楼主(2019-05-31):
马牌的低端主控

应是512K的闪存,,IS25WQ040

AS闪存颗粒,,,,这次有点长进

楼主:
QLC即将来临,,,趁NAND低价位,,,购个做系统盘备用一下

系统盘坏了也不会损失什么,,,有个500M/S以上的读写就可以混一下

网友:
马牌主控,一旦坏了无法修复

网友:
梅捷,铭瑄,昂达,联想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江波龙!

网友:
现在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

网友A:
SSD是飚王?U盘有这牌子。这板是哪用的?”江波龙”是啥意思?

网友B:
可恨的马牌主控,坏了连量产工具都没有!我家里还有两块马牌主控的SSD,扔角落里吃灰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是飚王?U盘有这牌子。这板是哪用的?”江波龙”是啥意思?

江波龙是国内比较大的半导体存储器代工厂

网友:
要速度撸M2,NVMe了

网友:
KP320是金百达的,江波龙的盘,质量比其他SL开头的型号的盘要好一点。spectek官方说AS颗粒是能做SSD的。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B:
可恨的马牌主控,坏了连量产工具都没有!我家里还有两块马牌主控的SSD,扔角落里吃灰很久了。。。。 ...

联系我你可以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