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电池组

楼主(2019-05-31):
一堆杂物中的。

黄色的镍氢的。外皮破损严重。

去掉外皮 量单节电压,1.1V左右。先不拆了,

外皮标示

绿色的外观较好。外表没有标示。

去掉外皮 看到标示

单节测量电压有两节电压为零。简单激活一下没有成功放弃。
剩下三节充放电看看。

网友A:
估计没什么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什么用了

3.6V的电池满电在3.7 或4.2V,楼主这个电池低于2.9V估计差不多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6V的电池满电在3.7 或4.2V,楼主这个电池低于2.9V估计差不多报废了

楼主都已经拍的很清楚了,第二组绿色的是1.2V电压的,不是你说的3.6V锂电池哦。就是普通的镍氢充电电池,虽然我对这几组电池也不抱什么希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已经拍的很清楚了,第二组绿色的是1.2V电压的,不是你说的3.6V锂电池哦。就是普通的镍氢充电电池, ...

1.2V是单节电池电压,我说的是整块电池的电压。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是单节电池电压,我说的是整块电池的电压。兄弟

噢,那我理解错了,不好意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