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电视机PWM调光信号异常

楼主(2019-05-31):
想请教一下,创维的电视机主控板的pwm信号怎么调光占空比也没有变化,一开机背光就慢慢变的很暗。这个还能修不?

网友:
这么说吧:只要是故障,就能够修理,不过就是花费看是否合适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太多了。。。。只要出价钱。

网友:
难道不是背光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