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紧急求助,在焊接中在线等

楼主(2019-05-31):
紧急求助,在焊接中在线等,更换电脑电源输出电容,有10v2200uf,我记得电脑输出电压只有12伏5伏3.3伏,这个10v电容的是不是用于5伏或者3.3伏的?手上有6.3伏,1500uf行不行?固态电容,或者换12v1000uf

网友:
换3.3V的可以,其他不建议

网友:
5v和3.3v都可以用,12v不行

网友:
10v的是用在5v电路上的,6.3的也可以换上去,

网友:
用于 5V 3.3V SB5V都可以。

网友:
容量减少滤波效果差。

网友:
新换上的电容的击穿电压原则上不要底于被替换的电容的击穿电压。底于了的话也是用不长久的。

网友:
建议2倍电压吧

网友:
6.3V的理论上是可以用在3.3和5V的,但是在5V下用不长,建议5V用10V的电解
16V是用在12V的,往往也用不太长,如果能换成25V的更好

网友:
12V1000的两个并联不好?

网友:
3.3V的电压用6.3V的电容,5V的电压用10V的电容,12V的用25V的电容比较保险点。

网友:
抢答帖?LZ没有表达清楚?LX的积极抢答?

网友A:
满足根号2倍耐压即可,容量大点小不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B:
滤波电容的容量一般掌握在额定电压的1.414倍,即根号2。5V的一般耐压需7V以上,6.3V的只能应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的容量一般掌握在额定电压的1.414倍,即根号2。5V的一般耐压需7V以上,6.3V的只能应急。 ...

你这什么情况?工频交流变压器才是这样算的,比如输出10V,峰值就是14.1V,但是滤波后输出直流电压就是峰值电压了,16V可以用,考虑到电压波动选耐压25V为佳。楼主的是ATX电脑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后输出的是方波,还按正弦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根号2倍耐压即可,容量大点小不会有很大影响

我这个是直流输出端,不是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什么情况?工频交流变压器才是这样算的,比如输出10V,峰值就是14.1V,但是滤波后输出直流电压就是峰 ...

那个6.3伏的装上去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直流输出端,不是交流电。

说的就是直流

网友:
原来是10V的,只能用不低于原来电压的电容,不能用低于原来电压的电容,你可以用12V1000uf的电容,但是容量太小滤波效果不好,会对电脑电路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安装位置容得下的话,可以两只12V/1000uf的电容并联,加大容量接近原来的容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