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三星蛋充想的充电头想加识别电阻失败

楼主(2019-05-31):
想法是不破坏外观,在这充电头上直接加识别电阻,甚至还想利用里面的双色led灯,可惜拆开发现只有两根线,失败了。看来必须得开壳,那样就该破坏外观了。

网友A:
这充电线的头好像一个机器人的头,里面还有芯片

网友B:
没错啊 就是这样的  那个蛋是个5伏电源  插头里的板是5伏转4.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啊 就是这样的  那个蛋是个5伏电源  插头里的板是5伏转4.2伏

你确定?我量电压是4.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线的头好像一个机器人的头,里面还有芯片

看来苹果是和三星学的,不过三星是因为升降压需要,苹果是为了卖自己的数据线。

网友:
好好的4.2伏充电器,要被玩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我量电压是4.35

蛋充可以和电池座配套充电,4.2v电压是对的,LM358+TL431组合也是4.2v

网友C:
网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的

谢谢,意思是换两个电阻,加一个2.2k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意思是换两个电阻,加一个2.2k吗?

是的   注意电池接反就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注意电池接反就报废

我看个帖子说接一个电阻就行,不知道真假,今天晚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