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无线充电器好不好用呢???

楼主(2019-05-31):
手机无线充电器好不好用呢???

听说不好用.......

在这问问大师们.......

手机无线充电器好不好用呢???

网友:
好用,不伤数据口,没有线拖累。虽然我没有无线充电。

网友:
无线充电怎么用?需要手机支持吗?

网友A:
什么是无线充电,是连着wifi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无线充电,是连着wifi充电吗

是的呢......

你只要连着WIFI手机就充电了.......

要是发现没有充电就检查信号.......

网友B:
错了  是有网络信号的地方就可以无线充电 需要到营运商 申请  可申请功率  有5W 10W 15W 苹果手机的7.5W 暂时不支持
移动的 5W 套餐 80块 一个月  每个月限制 0.1度电
充电时 发送 KSCD 到10086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  是有网络信号的地方就可以无线充电 需要到营运商 申请  可申请功率  有5W 10W 15W 苹果手机的7.5W 暂 ...

CMCC 表示感谢!

网友(2019-06-30):
没什么卵用。上周买的华为无线充电器,图新鲜用来2次,吃灰了。因为要达到15W快充的话就得用mate20p的40W充电头,这样的话,我为啥不直接插数据线。。。40W,1个多小时就满电。无线这个纯属脱裤子放屁。我也拿来试过充飞利浦的超声波牙刷,应该是充不进去,牙刷那个充电灯一直闪烁,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常亮。。

网友:
好用放在耳边还能给脑子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