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JTHQA40热水器清洗

楼主(2019-05-31):
老太太这边的热水器,用了得10年了吧,确实疏忽了,忘了换镁棒,也是加入数码之家的大家庭晚了,周三买的镁棒到了,今晚9.30开始清洗,过程就不详述了,直接上图,另外,明天再补几张镁棒,以及完工的图。照片可能会引起不适,请各位大神留意,谢谢,各位!!!

网友:
前几天一用了十多年的热水器刚除垢,得半脸盆~

网友A:
弱弱的问句,老家的热水器平常不用,就过年用一下,是不是要把水放空

网友B:
胆结石,原棒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句,老家的热水器平常不用,就过年用一下,是不是要把水放空 ...

还是放了吧。记号笔写上字,"使用前需加水!" 以后别别忘了加水干烧。

我家夏天用太阳能电热水器没放水就停用了。然后冬天开始用的时候里头一下子都是混水,莲蓬头都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句,老家的热水器平常不用,就过年用一下,是不是要把水放空 ...

我认为不用,因为没水比有水锈蚀的厉害,

网友:
要给海尔热水器喝十瓶天地一号烧开放置两天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完工了,感谢各位,原来的镁棒已经完全消耗掉了,费了老劲才把里面的水垢及残留镁棒清理干净,总用时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结石,原棒子呢?

原棒子只剩铁芯了哈哈

网友:
这镁棒,剩个铁芯了

网友:
热水器里面还有搞一大堆矿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