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焊接问题

楼主(2019-06-01):
最近尝试拆焊电容在焊接回去,发现焊锡留在焊孔内很难搞出来,网上有说磕一下,有说吹的,也用吸锡器试了一下都无法去掉焊孔内的焊锡。再往回焊接电容时,有些引脚比较软的电容,按不进焊盘,就算化了锡能焊进去一根引脚,另一根就变形焊不进去了,现在直接焊在了背面,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能去掉焊孔内的锡?

网友:
堆锡加热,用牙签插进去并不停捻动,锡冷了洞就出来了。

网友:
不锈钢针,在锡熔化后透过去,ok

网友:
如果焊孔没有连到大片覆铜线路的话烙铁的热量不会很快流失,那么就可以用吹的办法吹出来,但这种情况不把锡弄出来也行,新电容脚要直,事先上好锡,两支脚同时对准焊孔,板子背面用烙铁多堆一点锡,同时对两个脚加热,另一边用手顶一下电容,当锡一熔化时,电容啪地一下子就捅到位了,然后用烙铁清除掉多余的锡并把焊点焊圆滑就行了。如果焊扎有连接到大面积的覆铜线路,热量可能会流失得快,那么焊孔里的锡就不容易弄出来,这时可以单个焊孔加热,用不锈钢之类的细针慢捅也可以把焊孔里的锡弄出来。

网友:
我的工作台就放了一包牙签,想用就用

网友:
高温焊锡,或者大面积接地的,确实不容易处理,吸锡器也不好用。直接插牙签或者空心针吧

网友:
一般我是用牙签捅的。。。。。。

网友:
缝衣针还是可以买到的,用烙铁化锡后通出来

网友:
主板换电容没什么难度,只是两只脚的,随便就能换,也不必通孔。
如果非要通孔才能焊接的,烙铁温度提高点,把锡完全熔了,轻轻扣下板就行,很好操作。

网友:
有风枪的话直接吹就行了,或者背面吹,正面用吸锡器吸,一下就通了

网友A:
对于主板电源电容,想吸锡很难的,除非你上高大上的白光jbc之类的吸锡器。可以单独加热一个脚,锡化了,脚就推进一点,再同样方法推另一个脚,来回多次电容就推到位了。

网友:
牙签法,学习了,之前都是磕,但是怕把板子搞坏

网友:
现在的主板基本上都是使用无铅焊锡,熔点高。你给焊盘加点有铅焊锡和助焊剂会轻松些。另外烙铁温度适当提高些

网友:
T12调到380℃,再加锡,用针通开

网友(2019-07-28):
用吸锡线啊。

网友:
吸锡器不管用?换个好点的

网友:
找个人帮忙, 在一面用烙铁头加热, 当锡熔了以后,叫人在另一侧用吸钖器对准孔来吸,一吸就通了,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主板电源电容,想吸锡很难的,除非你上高大上的白光jbc之类的吸锡器。可以单独加热一个脚,锡化了,脚 ...

我经常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