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USB电脑风扇(求是否无刷电机)

楼主(2019-06-01):
什么?12V~跟的USB插头小心看一下果真输出12V,万一不小心手机插了进去完蛋(扔掉了)

就是那么简单(但是电脑USB可以工作,只不过速度有点慢)

转轴里面好像是黄油之类的东西?

拆不开,太深了,放弃!

THE END!

网友:
毫无疑问这就是无刷电机

网友:
这个好像是6寸的,电路板都有肯定是无刷电机了

网友A:
什么样的插头啊  难道是220v的吗  这玩意不会这样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插头啊  难道是220v的吗  这玩意不会这样坑吧

普通USB接口~插电脑可用~忘了拍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USB接口~插电脑可用~忘了拍照了!

应该是277单霍尔芯片无刷电机,十字定子和4个绕组,两相线圈,一相正绕,正反正反绕圈,另一相反绕,反正反正绕圈,我以前手绕过十几个电脑风扇无刷电机,比航模便宜多了。这么小的电机接口肯定USB。以前华生弄过一个4寸很重的220V小风扇,好像罩极电机最重。

网友:
usb的风扇,这质量还行

网友:
12V的?转的比用电脑USB口快多少啊?

网友:
无刷的,看见电路板了。

网友:
我也见过  用usb传输12V的    太坑

网友:
是无刷的,跟以前买的得力的一样,就是得力的做工好很多

网友:
是无刷电机,但是品质很差,寿命很短,我手里就有2个坏掉的,不具有修复价值

网友:
问是不是无刷的,不懂。看来是真的不懂,拍的照片关键点都没拍到。

网友(2020-07-06):
我也有一样的小风扇,声音很小,风力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