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untkey航嘉HK300-83FP电源风扇较难拆

楼主(2019-06-01):
       Huntkey航嘉HK300-83FP电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0427)风扇有噪音,拆开加油试试

发现不是用螺丝固定的

是一种橡胶桩

比螺丝的难拆

全部电路板都取得下

多图片观察一下结构吧

下面是安装过程图解:

网友:
橡胶螺丝减震静音效果不错,就是拆的时间麻烦一些。
电路板和风扇看上去很干净,环境维护得不错。

网友:
看着可是挺方便的~

网友:
电源大牌子,可信任

网友:
看来是含油轴承的

网友:
一般的风扇拆解容易,但是建准磁悬浮最坑,底部金属封住的,只能在扇叶等塑料的地方开小孔注油,扭动风扇变活,nidec的双滚珠轴承底部圆环缺口卡簧也比较难拆。

网友:
航嘉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用这种塑料钉的确实不多见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航嘉风扇转一下就停怎么修

网友:
俩镊子,塑料卡簧开缝的地方,一把镊子稍用力往下按,另一把往上挑(或者说撅),往上挑的镊子要结实点的,几下就出来了,不过有可能卡簧会崩出来,至于满地找卡簧的事我就不管了

网友:
谢谢分享。。。。听说印度神油效果更好。。。。大婶试试看???

网友:
我一般是加汽油机油来润滑,比黄油也不赖,缺点可能是用的时间短,但润滑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