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松下EZT182 9.6V 电钻,初步拆机与处理!【打黑第二台】

楼主(2019-06-01):
『 元作 』松下EZT182 9.6V 电钻,初步拆机与处理!拆开

型号和电压

内部比较新 。

看到这里大概知道哪里坏了。

这个这个集成电路,可以换成MOS ?

好大的散热

电机后盖挺特别,拆开看看构造 。

上面有这个感应线圈 。

后面固定片

测试线圈是否断路。

没问题,装好

夹头 ,

继续拆

内部齿轮 ,一级,二级,三级

因夹头锈蚀 ,需要浸油

放这个瓶子里正好 。

等夹头泡开,再继续拆解与维修 。
没事拿电钻当垃圾玩 ,顺便提高维修手艺。
把精彩展示给坛友们 。大家共同学习 。

网友A:
支持,拿垃圾当练手原料玩。建议皇尚开一网店,免费提供技能服务,让没有动手条件的网友把坏机寄来,既可节省原料钱又可提高维修技能,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网友:
皇上搞了好多洋二……

网友B:
那个就是牛屎封装的MOS管,可以用塑封的低压大电流的75N75等MOS管代替!

网友:
考古学家嘿嘿,

网友C:
皇上这是弄了多少了啊?不下上百了吧

网友D:
12包邮要了,标准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包邮要了,标准语

哈哈,这把钻基本报废 ,开关内部烧坏 ,电机也不转 ,齿轮箱配件尺寸非常规 ,也许就夹头能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拿垃圾当练手原料玩。建议皇尚开一网店,免费提供技能服务,让没有动手条件的网友把坏机寄来,既可节 ...

只是想玩玩而已 ,折腾发快递 ,也麻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就是牛屎封装的MOS管,可以用塑封的低压大电流的75N75等MOS管代替!

看控制板上有个二极管,把牛屎铲掉 ,然后接个MOS  ,可就是芯片级别的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皇上这是弄了多少了啊?不下上百了吧

多多益善 ,好玩看得见

网友:
这楼主拆了多少电钻呀?

网友:
我前段时间打黑一把这个,电机磁铁碎了铁的散热风扇也弯了,夹头锈死开关好像也是坏的,黄上需要的话可以拿去做配件

网友:
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大量囤货抬高了洋二行情价?

网友:
这个坏得严重,怕是修不了,当配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控制板上有个二极管,把牛屎铲掉 ,然后接个MOS  ,可就是芯片级别的维修了  ...

整个电路板就是MOS管,那个二极管已经封装在现有的MOS管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多益善 ,好玩看得见

我才弄了二十来把,还都是打黑修好的,老婆看见了都要给我送人

网友:
謝謝分享  好多松下。。。。

网友:
皇上最近弄了好多这垃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