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伞柄头上的黑科技,什么原理?

楼主(2019-06-01):
上次清洗类肤涂层的天堂伞,柄头端有个天气指示器

这是什么黑科技?!

开始怀疑是个假的装饰品

撬开胶粘的盖子
发现指针能拨动,能复位,看来不是装饰

把指示板撬出来

背面是这样的

双金属片?

侧面

柄头有通气孔

偶来试试它的功能
这是初始状态

用电吹风对后面吹热风
指示偏向干燥

改为用嘴哈气,就偏向下雨了
看着是根据湿度变化的

全家福

这玩意应该是检测湿度的,原理应该和指针式湿度计一样,环形金属片(游丝)上有涂敷亲水塑料层,含水量不同会导致体积变化,从而使指针转动

网友A:
这就叫黑科技???超市大把有卖,湿度器。

网友:
湿度过大要下雨

网友B:
应该是湿度计,只能看个偏左偏右的大概。我觉得全自动雨伞科技多一些,但缺点收伞故障后没法修,一般买天堂等三折伞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叫黑科技???超市大把有卖,湿度器。

黑不黑和销量有关系?!
何况这玩意正面主色调就是黑色的

网友C:
老虎扑过去一把按住乌龟,得意洋洋地说:“小样儿,别以为换了件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网友D:
应该就是湿度计,只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E:
看来是个湿度计~

楼主:
也可能是起雾呢

网友:
机械湿度计哈哈哈

网友:
这也是个不错的小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湿度计,只能看个偏左偏右的大概。我觉得全自动雨伞科技多一些,但缺点收伞故障后没法修,一般买天堂 ...

等自动伞坏了就拆来看看

网友:
泡水里,指针指向下雨吗

网友:
湿度计,看看明天可能有雨,别忘了带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虎扑过去一把按住乌龟,得意洋洋地说:“小样儿,别以为换了件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

有时候换了马甲,连他妈都不认识了

网友:
记得还有带指南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湿度计,只是不知道原理

原理就是金属游丝上有湿敏的塑料涂层,膨胀不同,指针转动

网友:
这还真有创意

网友:
黑色涂层?图片上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个湿度计~

是的,大婶说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