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天能电池容量测试上半集错误测试容量方法。

楼主(2019-06-01):
『X拆解』天能电池容量测试上半集错误测试容量方法。下半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2387&extra=
前段时间,积分商城一位坛友出售天能电池,看到很优惠就购买了十颗,作为以后备用。后来有些争议,卖友就向我吐槽,我也答应会做个评测,也从其中学到了姿势,哈哈哈。
后来在测试中,发现充电容量与放电容量严重不符,而下半集,则会纠正过来。
其中用到的设备为睿登USB测试仪和睿登的可调负载,还有一个自己用充电宝板子做的18650充放电座充。

除了十颗天能电池,还送了不知名的一组两个并联电池。

坛友给我寄的电池稍对比另外一位坛友好很多,至少没那么丑陋。。

其中一组六颗,其中五颗已点焊,其他五颗则是散件状态。

拿出散件电池做一个放电

通过充电宝升压,放电电流0.5A,0.5A放电过程中,电池保持常温;讲真,睿登这数据还蛮准的。

放电完毕后,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流可以达到1.5A(双并的充电宝板子,电流大正常)电池微温。

充电宝的板子,充满电4.14V,充电容量大约2200毫安,达到标准容量。

之后,分别给没有放电需要测试的电池分别用不同的座充充电,0.6A和1A充电状态下,电池保持常温状态。

之后,重新给充满电的电池用充电宝板子升压放电,同时监测电压。
当电池充满电大约4.14V状态下,放电电流0.5A的时候,电压为4.08V

放电电流为1A时,电池电压为3.97V

电流再大点,充电宝板子保护,电池恢复电压。

之后就进行正常放电,并且监测电池电压与容量。
用的还是上面那颗电池,升压放电电流400毫安,电压3.75V

放电1100毫安后,电池电压月3.39V

放电1300毫安时,电压2.99V

放电到3V以下,容量只有1300毫安?升压损耗这么多?

不信邪,再拿一颗电池试试,满电4.15V

电池电压3V左右,才放电1300毫安不到?真是怪了。

给其中一颗充电,充电电流达到1.5A,电池微温,按这种电流大小,不发热应该是好电池啊,充满电容量达到2200毫安,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之后想想也许是因为充电宝板子升压损耗引起的。。那就下集用其他方法再进行测试吧。
敬请期待。。

网友A:
用放电仪吧,测充进去多少完全不准,升压放也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放电仪吧,测充进去多少完全不准,升压放也不准

DIY少点的有EBD测试仪加联机线。最便宜的买白尾巴容量表头,负载用物理课小电珠,电阻器等,锂电池架子,免激活锂电池保护板,放完电后白尾巴表头能记住容量。

网友:
谁卖电池啊,错过了,

网友:
充电宝板子有个效率问题,并且电池的放电能力不是始终不变的,USB测试仪也须要自身耗电,造成误差的因素太多。
综合来看,标准容量2200毫安的电池,能够放电1300毫安时左右,说明小电流放电还是可以的,如果是大电流不仅电池会发热还会降低电池寿命。

网友:
有60%多出,稍差,也差不多吧。之前放完与之后放完到3V一样么?

网友:
今天才买了几节LG,12C动力电池 看到喜欢就买了  回来就吃灰

网友:
AT34接到升压板之前吧,

网友:
充电容量作不得准,放电手段太简陋了,不应该升压测试,各种损耗是算不算准的,充满电后,要静止一会儿,测内阻,上四线式电池架,按最高放电电流测试,动力电池按容量型放出这么多电量又有何用

网友:
你这测试不准啊,5V转换成4.2V充电有降压损耗,还有放电由4.2V~3V转换成5V也有升压损耗,这样就不准了。建议用TP4056接个USB母座插测试仪直充看充电容量,测试的时候给充电座接个USB母座直插测试仪测放电容量

网友:
动力电池好像说是大电流放电,充电要小电流

网友:
楼主去tb买个四五十的放电仪  我买的zb206

网友:
动力电用0.5a电流放电测试不合适吧?

网友:
电动车上二手回收的电池,寿命还剩多少就没必要在意了。只要不是大电流,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6421/3.7大约是1735毫安,算上损耗的话和实际容量相差不大

网友:
谢谢分享。。。。做个库仑计吧,这个不够精准吧?

网友:
謝謝分享  你还缺电池?论坛不有吗?

网友:
mAh和Wh是不一样的,mAh乘以放电电压能得到mWh,除以1000得到Wh,1300mAh*5v=6500mWh=6.5Wh       2200mAh*3.7v=8140mWh=8.14Wh
效率η=有用功除以总功=6.5/8.14=79.8%,大概就是这个板子的转换率,有损耗是肯定的,但是不至于那么大。最后,毫安时是一个不规范的单位,没有电压作参考的时候这个单位是无法比较的,一定要乘以电压再做比较

网友:
哈哈,老司机一定是忘了充放电的效率了,转成电芯电量还得算上电压差

网友:
测容量太耗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