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西普尔sp300-60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6-01):
原配电动车充电器坏了,从转转上淘了一个西普尔sp300-60电动车充电器,
20大洋,
充了一次电,感觉能用,功耗大概在190w左右的样子,
就拆开看看做工怎么样,值不值这个价,欢迎探讨.

拆机前正面图

拆机前正面图

拆机前背面图

拆机前背面图

电路板

电路板

LM358

LM358

散热风扇

散热风扇

网友A:
可以改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B:
没感觉这东西和别的充电器不同呢!

网友C:
链接有么,来一个改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锂电池充电器!

买来给电动车用的,等电动车用坏了再做这个打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感觉这东西和别的充电器不同呢!

网上都说这个品牌稳定性比较好,就买了,拆开看了确实没有比其他充电器优秀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有么,来一个改电火花

转转淘的二手,卖家也是仅此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都说这个品牌稳定性比较好,就买了,拆开看了确实没有比其他充电器优秀的地方 ...

20肯定是值的,做工很正规,比那些山寨的要好

网友:
楼主要是有工具可以修原来坏的,不折腾对不住常来论坛

网友:
功率器件全部都用国产了 看来国产原件越来越好了

网友:
西普尔的做工还是很好的,该有的都有了,20大洋很值

网友:
西普尔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充电器值得拥有,从做工和用料及工艺来说都非常不错。

网友:
俩光耦,没看过。

网友:
还可以,正品,最后一分

网友(2019-09-25):
只能算一般比杂牌的强一些,西普尔的开关变压器和共模电感滤波器早变成铝线了

网友:
一样的充电器,被停电突然来电给弄坏了,看了下压敏电阻被击穿,楼主帮看看那个220进来的那个蓝色压敏电阻型号,打算买个折腾折腾

网友(2019-12-31):
我在TB旗舰看到sp330-48 的,好像111价格才30左右,板子感觉和特能的差不多,但是特能略贵

楼主(2020-04-11):
大佬,看看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