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路由器求推荐

楼主(2019-06-01):
自己不懂,希望坛友推荐一款适合家用的路由器,价格200左右。连接的有:手机3~4部,台式电脑一台,电视盒子一个,还挂一个迅雷赚钱宝。路由器主要考虑连接稳定!有二手的推荐也可以,求稳!

网友:
欢迎光临K2P论坛

嘛,
其实完全没体验过 k2p ,
类似的问题之前好多人问过,
得到的答案是一堆“k2p”,
so。。。

网友:
TP1900吧,据说还行。。。

网友:
别问,问就是k2p

网友:
K2P吹爆  再便宜点新路由3 也行 只是大家都说新路由3无线没有K2P好

网友:
dlink dir 859 130要不?

网友:
新路由3现在能买到的都是一堆矿渣, 漏油比较厉害。
建议还是k2p

网友:
k2p:lol:应该满足了

网友A:
要稳定就用285p加ap最稳定

网友:
问就是K2p,再问自杀

网友:
就是k2p,周边都帮忙换上了,全好评

网友:
k2p刷华硕固件

网友:
不想买k2p就买磊科,qos做得不错。

网友:
有个千兆的贝尔金n900db.当年的旗舰机,好像当年卖2000多吧,要的话138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稳定就用285p加ap最稳定

和你一样不过是以前了 目前用7621刷宽带宝当作主路由加网件ap 不过老哥你用285G用流控吗 如何设置的能截图吗?谢了

网友:
一直用有线路由器+无线扩展,相对稳定、安全
以前百兆口用285p+无线、升千兆口tl473g+全千兆无线扩展

个人感觉,无线最好用新的,无线收发元件较其它元件老化快

网友:
小米4a千兆路由器,不刷机不折腾,就选它,现在有活动139

网友:
别问了,信号稳定性,价格,k2p

网友:
普联的不好吗?

网友:
手机里下载个 盖得排行,里面找到路由器排行,各家的优劣一目了然,各种热门型号一应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