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快递拆出来两块主板,大家看看是行车记录仪的还是山寨DV的

楼主(2019-06-01):
拆快递包裹时,从里面掉出来两块破损的主板,板子上的主控芯片信息查不到,感觉像是个记录仪或山寨DV机之类的

两块主板都是用铡刀或大剪刀之类的工具干开的,排线都没摘,直接剪断了。
从这一块来看,是从迷你USB取电,有收音功能。

主控芯片24DC MQVY972.1,没查到详细信息。

八角芯片25Q80ASRG,8M串行FLASH

第二块板子除了SD卡座和晶振,似乎也没啥有用的了。
主控芯片标识24C MPKLJ7.1

网友:
一个1MB的闪存一个24c,这主控好像就是山寨行车记录仪的主控

网友:
按钮开关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只有MJPEG帧内压缩视频编码,应该是山寨了,零几年的定焦消费相机都有,只不过视频被限制15秒防止录电影,顺便能避免存储用没。好点的低端方案,至少有个MPEG4和XviD帧外压缩视频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