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的电动螺丝刀入坑之路

楼主(2019-06-01):
这是2019年3月里某一天,受论坛里大佬晒电动工具贴子的诱惑,心里就种草想买小巧的电动螺丝刀了。
小弟是电脑维修行业人员,平时就拆电脑和打印机之类的设备,上门呢就背一个小的单肩包,所以要买的也是小巧一些的那种,不能要太重、太大的。
第一个螺丝刀是狗东的尼奥动力 ML-CS3736 3.6V USB直充,9+1档扭力调节,定速180转/分,枪行/直柄切换。 用了4天,给退了,因为它是强磁批头,螺丝刀头有掉的风险。

第二个螺丝刀是马家的宝工0721G,7.2V,15+1档扭力,200/400双速,枪行。 扭力大小、扭力调节、运行声音比较小,相对完美的一款。但也有两点不满足,不是无极调速,手上这台同心度不杂地。  后来也给退了  PS:感谢7天无理由退货,李姐万岁!

第三个螺丝刀是宜家费克沙7.2v,15+1档扭力,400转无级调速,自锁夹头。 这个是咸鱼买的,库存货,祼机没有充电器60包邮。 无极调速好用,就是比宝工那种体积大了一点,也稍微重了点。

  买了这个之后呢,我又在咸鱼看到一个宝工0721,心里痒痒。 问卖家要了视频,发现同心度比之前退的那个好点,我也买下来了。  然后拆开发现宝工和宜家这两款内部电路板都一样的,我就准备把宜家的开关用到宝工上,让宝工也是无极调速(毕竟喜欢宝工的外观),A壳差不多了,B壳还没动,买了一个小电磨到了再慢慢改

上面是宝工的主板

上面是宜家的主板

两个主板对比

A壳已经能放下开关和电池了

A壳改造

合照,B壳还没动,等小电磨到了慢慢弄

再后面,就是工匠4V。 也是咸鱼二手, 已改3.6V直充,23+1档扭力,200/600双速,快拆夹头。  工匠这夹头吹爆,一只手都可以拆装批头,批头夹的稳稳的一点都不晃,批头夹里面6个面有3个面都有小钢珠锁定批头,这是我用过最好的批头夹!  唯一不好就是不是无极,但看了@comicgod老哥的这个帖子无级调速、机械双速、扭力环、自锁夹头,小神器宝工7.2v版“威克士253.1” 我对工匠4V又有了想法,等找到威克士的开关就又可以动工改造了。

一楼完了,二楼主角登场

楼主:
我心中完美的电动螺丝刀必需是枪形,扭力调节,无极调速,快拆夹头,轻巧。  然后论坛挖帖子看到前辈@toystory533 完全拆解 ACDelco AC德科 ARD847 8V电动螺丝刀这个帖子,瞬间草就长高了,心心念念的想要!
后面我也发了两个求助贴,种草 ACDelco AC德科 ARD847 8V电动螺丝刀,谁有出手或者代购渠道又来求教啦,这次是想找车王德克斯工具的经销商,想找找前辈代路,我好上车。
可惜没有人带路,但是感谢@tasgomix0223朋友帮我坚定了一定要入的决心,自己美亚海淘。
@tasgomix0223帮我分析ARD847的优势
这款螺丝刀,和牧田DF012D、日立DB3DL2、得伟DCF680比也是有优势的。
这三款都是变形款---------------------------------------ACdelco是枪形。
牧田日立不可调速---------------------------------------ACdelco无极调速。
牧田日立适合右手用------------------------------------ACdelco标准电钻样式,左右手使用一样。
得伟电池特殊,14650,以后自己换电池麻烦-------ACdelco标准18650电池。
日立初级减速齿轮是塑料材质-------------------------ACdelco全金属齿轮和齿轮箱。
日立是3.6V-----------------------------------------------ACdelco是7.2V。
得伟是慢充-----------------------------------------------ACdelco是快充。

  2019年5月13号美亚下单,17号到达转运仓库,20号出库,27号到手。 前后一共14天,算正常速度 。第一次美亚转运选了四方转运,现在好多限制,带电池的电动工具好多渠道不能运,咨询客服推荐走的“邮政清关”渠道。所以总花费为美亚55.9刀,当时汇率换过来是385.44元人民币,转运费是224.2元人民币,运气好没被税。

接的是100MM的批头

单机重量

放包里和其它小东西的总重量

包的大小

装上100MM批头,放包里还行,不会顶出来

再来个俯视图,包有两层,中间那层只来放螺丝刀

  用了几天,同心度不错,50MM批头稳稳的,不晃,100MM批头才有点晃。
  然后呢就是这款批头夹只有一个钢珠锁定批头,没有工匠的稳,也不能单手拆装批头,扭力调节也只有5+1档。 不管怎么说,这款已经是心中完美的螺丝刀了,现在当主力用。 宜家、宝工、工匠就等着慢慢改造成无极的吧,然后AC德科这款就可以收起来抚摸了。

   等明天小电磨到了,继续改装宝工,完了再给大家发改造贴子
   好了,完了,谢谢大家观看。
  大佬轻喷,键盘下留情。

网友A:
传说松下那个很好,但很贵啊,体积又大,继续手动中,

真要用电动就12V的电钻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松下那个很好,但很贵啊,体积又大,继续手动中,

真要用电动就12V的电钻代替了, ...

12V 太重了。。牧田DF030看过的,都快两斤的机器了,放包里我的小肩膀会受不了的

网友B:
电脑和打印机,用松下棍子6220也可以。不过现在6220的价格比原来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和打印机,用松下棍子6220也可以。不过现在6220的价格比原来高了。

就是不想用棍子,棍子机不是无级的吧?

网友C:
枪形…
无极调速…
标准电钻样式…
标准18650电池…
金属齿轮和齿轮箱…
7.2V…
快充…
嗯……买了就好好玩,别去碰 EZ74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枪形…
无极调速…
标准电钻样式…

7420的电池是挂在下面的,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D:
恭喜神器到手,可以愉快的玩耍了。未被税,运气真好。
一个钢珠锁定批头没啥问题,得伟DCF887也是一个钢珠锁定批头的。
单手装批头的有,像DCF887\DCF680可以单手装批头,无需解锁直接插入批头。能单手拆批头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神器到手,可以愉快的玩耍了。未被税,运气真好。
一个钢珠锁定批头没啥问题,得伟DCF887也是一个钢珠 ...

还是工作重要,可以愉快的拧螺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心中完美的电动螺丝刀必需是枪形,扭力调节,无极调速,快拆夹头,轻巧。  然后论坛挖帖子看到前辈@toyst ...

看了二楼的,体积的小巧也有点吸引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7420的电池是挂在下面的,也太大了点吧!!

7420电池虽大一些   却立的稳     不知道AC能不能立起来放

不要小看能不能立起来,平放在地上次数多了,小起子半边脸就破相了

ac这个电池在握把里   正常握起来,你大拇指应该是碰不到食指或中指的

而7420握感很舒适     和牧田的机子一样  适合亚洲人群的手掌大小

扯远了   都只是些小细节    电子自停和900转速才是重点   急性子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20电池虽大一些   却立的稳     不知道AC能不能立起来放

不要小看能不能立起来,平放在地上次数多了 ...

嗯  我放单肩包里需要小巧一点的AC
各有所爱吧,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二楼的,体积的小巧也有点吸引我了!

嗯  看上的就是小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放单肩包里需要小巧一点的AC
各有所爱吧,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这个起子相当小巧了   够用

购入渠道太麻烦  不然应该也是很抢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起子相当小巧了   够用

购入渠道太麻烦  不然应该也是很抢手的

嗯。。这款台湾车王德克斯代工产品,车王也有一款一毛一样的(官网有介绍,型号就是RD847,比ARD847少一个A字),但就是台湾这款都没上架,本地也没货,所以我才走的美亚买AC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 太重了。。牧田DF030看过的,都快两斤的机器了,放包里我的小肩膀会受不了的 ...

小学生书包绝对不止5斤吧

网友:
这个插上电池也才600g左右,真的是非常小巧便携,而且该有的功能都有。
扭矩调节不是10+1挡吗?怎么会是5挡。
变压器得准备好。不要一激动,插上220V,抚摸的心情就变了。

网友C:
其实5楼说的在理

6220才是你这样的工作人员的标配    改锂电    裸机+C6+电池盒+批头  350克不到

400转速+扭矩调节   有没有无极倒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掉批头没办法   6220就是有批头卡在螺丝上的时候

拿个短的六角快换夹头用胶粘死在主轴里也不是不行……

除非……你是左撇子……6220就PAS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5楼说的在理

6220才是你这样的工作人员的标配    改锂电    裸机+C6+电池盒+批头  350克不到

看了下6220,细长细长的,价格还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