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X等反显万用表改颜色

楼主(2019-06-01):
转自外网,先上效果图

方法无非就是换其它颜色LED

唯一要注意的是白色换黄色、绿色之类的,耗电会增大,20mA增大到35mA,所以要适当改下图红圈处的电阻,10欧改成47欧左右。其他表估计类似。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更换背光二极管就可以了,室外红光会好些

网友A:
这表自动关机功能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自动关机功能烦人

是呀,虽然可以强制不开自动关机,但麻烦
按钮也不如拨盘方便,虽然耐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直接换一个三色LED,再接一个三档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一个三色LED,再接一个三档开关,!

咋不说整个RG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自动关机功能烦人

直接改EEPROM咯,dtm0660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改EEPROM咯,dtm0660方案

不自动关也不好,容易耗光电,如果是可以没有使用后20分钟关机就好了!

网友:
这个好骚啊·········是会变色的七彩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自动关也不好,容易耗光电,如果是可以没有使用后20分钟关机就好了!

一看就是没改过表的。1~255分钟,就是可调节的时间范围。上面图就是zt-x的固件,初始值就是5分钟,把5改成14就是20分钟自动关机(十六进制)。默认值15分钟是dtm0660手册里的,大部分该方案表是15分钟。

网友C:
我改了10分钟,5分钟太短,必要时开机可取消。

这表背光改稳压后,用二节镍氢很爽,用了一年了,频繁来回换档爽
99欧档尾数稳定特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没改过表的。1~255分钟,就是可调节的时间范围。上面图就是zt-x的固件,初始值就是5分钟,把 ...

的确没改过!

就算改常也会在你用的时候关机的!

傻傻的只会定时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改了10分钟,5分钟太短,必要时开机可取消。

这表背光改稳压后,用二节镍氢很爽,用了一年了,频繁来回 ...

你好大师,镍氢适合用在139c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大师,镍氢适合用在139c上么?

都是坛友,互相交流

139C 我是喜欢用碳芯。用镍氢是耗电大的表没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的确没改过!

就算改常也会在你用的时候关机的!

这个玩具表不是定时关机, 是5分钟内无操作关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玩具表不是定时关机, 是5分钟内无操作关机吧

如果是无操作也就好了,开机后定时关机了,你会正用着突然关机了,

网友:
20min自动关机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没有入手zt系列表

网友:
喜欢红色的,可以用一样的贴片发光二极管直接替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