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p link 16口交换机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19-06-01):
一台接近10年的tp link 16口SF1016百兆傻瓜交换机无法通信,故障表现为电源指示灯亮,不能自检,插网线的对应指示灯一闪一闪无法常亮。
更换另外一快正常使用的交换机电源故障依旧。
测试故障交换机电源负载时电压3.31V,和没故障交换机电源电压基本一样,一下陷入困境。

原机自带电源,3.31V 3A输出,上机电压稳定在3.31V, 交换机初始化后相应网口指示灯频闪无法常亮。

一个机缘巧合下用5V 1A电源模块+LM2596S 2A调压模块调出3.28V电源供电,交换机上电,电源指示灯亮,所有网口指示灯常亮后熄灭,对应的网口指示灯常亮,有数据时闪烁。经连接路由器和电脑测试正常使用,故障貌似排除

1.曾经卸下450V33uf 电容和三个10V1000uf电容测量,电容没失效。同时更换主板的10V 470uf电容更换无效故障依旧。可能的原因:原电源老化波纹比较大?但是更换同型号正常使用交换机电源为什么无法正常工作呢?
2.把模块输出电压调到3.5V,电源指示灯亮,交换机无法初始化化。
3.把模块输出电压调到3.18V或以下,故障和原来一样。
4.只有把模块输出电压调整到3.21~3.28之间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三端不良引起的。

网友:
主板板载的稳压检查下,通常这个余量不大~

网友:
看到光纤收发器里面的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