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125KHZ门禁卡RFID卡读卡器模拟卡功能集合一体共用一个线圈

楼主(2019-06-01):
之前有人想要的 125KHZ ID卡 读卡 与 模拟卡一体合并的 现在奉上

验证 图片在二楼

用STC15W4K系列单片机的高级PWM 输出125khz载波信号;

以下代码
#include <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20000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1152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sbit KEY1 = P3^4;

void IntPWM(bit dat)
{
        P2M0=0X20;                //初始化PWM端口 P2^1 口
        P2M1=0X00;

        P_SW2 |= 0x80;
        PWMCFG = 0x00;
        PWMCKS = 0x00;                  //选择PWM的时钟为Fosc/1
        PWMC = 95;                           //设置PWM周期
        PWM2T1 = 0;                                //设置PWM2第1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2T2 = 20;                        //设置PWM2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3T1 = 48;                               //设置PWM3第1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3T2 = 68;                        //设置PWM3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
        if(dat)
        {
                        PWMCR = 0x00;                   //PWM通道2使能PWM信号输出
        }
        else
        {
                PWMCR = 0x03;                   //PWM通道2使能PWM信号输出
                PWMCR |= 0x80;                  //使能PWM模块
        }
        P_SW2 &= ~0x80;
}

void Timer0Init(bit dat)                //定时器工作于计时模式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if(dat)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256微秒@12.000MHz
                TH0 = 0xF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定时器中断
                TR0 = 1;                //定时器计时
        }
        else
        {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0;                //定时器中断
                TR0 = 0;                //定时器计时
        }
}

void Timer2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T2L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4;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

void Uart_Init()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65536 - (FOSC/4/BAUD))>>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

uchar keyf=0;        //按键有效

uchar  num_check=0;//低电平有效时间

uchar anjian(void)
{
        unsigned char  num_key=0;//按键号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_code=0;//保存按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flag=0;//按键有效标识
        if(!KEY1)        //如按键按下
        {
                keyf=1;        //按键按下 定时器2中断函数中 num_check 每1毫秒自加

                temp_code = 1;        //记录按键号

                if(num_check >= 50)        //当按键有效时间到达50毫秒
                {
                        num_check = 50;        //保持计数时间
                        key_flag = 1;        //按键有效
                }

        }
        else                                                //如松开按键
        {
                keyf=0;                                        //按键松开停止计时
                num_check = 0;                        //计时时间清零
                if(key_flag == 1)                //如果按键有效
                {
                        key_flag = 0;                //清除按键有效标识
                        switch(temp_code)
                        {
                                case 1: num_key=1;//记录按键号
                                                 break;
                        }
                }
                else num_key = 0;                //如果按键无效        清除按键号
        }
        return(num_key);                        //返回按键号
}

bit busy; //串口忙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busy = 1;
    SBUF = 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bit jj;                        //开启串口打印标识
uint time;                //记录时间
bit tou=0;                //数据头
bit FLAG=1;                //端口状态
bit kt=1;                //空跳
uchar k2=0;                //位 接收数
uchar k=0,k1=0;        //数据头检测计数,数据缓存
uchar i=0;                //字节 接收数

uchar SCK=0;        //时钟周期
bit dat1=0;                //数据发送标识

uchar DD[8]={0};        //数据接收缓存数组
uchar DD1[8]={0xFF, 0x99, 0x20, 0x00, 0xE5, 0xe0, 0x52, 0xe2}; //发送数据

bit ka=0;                //1:模拟卡,0:读卡器

void setka()        //卡号调制函数
{
        static uchar j1=0,k3,i1=0;        //发送字节计数 ,待发送数据缓存,发送位计数
        if(i1==0)                //若发送位计数为零
        k3 = DD1[j1];        //缓存下一个字节数据到发送缓存

        if(SCK==0)                //如时钟在0*256us 开始准备数据 高位先发
        {
                        if(!(k3&0x80))          P33 = 0;        //如果待发送位 为“0” 需要上升沿 所以 数据发送口准备为 “0”
                        if(  k3&0x80)    P33 = 1;        //如果待发送位 为“1” 需要下降沿 所以 数据发送口准备为 “1”
        }

        if(SCK==1)                //如果时钟到达第一个256us  开始发送 边沿
        {
                if(!(k3&0x80))         {P33 = 1;dat1 = 1;}        //如果待发送位 为“0” 需要上升沿 所以 数据发送口发送上升沿 “1” 并记录数据已经发送
                if(  k3&0x80)   {P33 = 0;dat1 = 1;}        //如果待发送位 为“1” 需要下降沿 所以 数据发送口发送下降沿 “0” 并记录数据已经发送
        }

        if(SCK >= 2)        //如果时钟到达512us
        {
                SCK = 0;        //时钟清零

                if(dat1 == 1)        //如果数据已经发送
                {
                        dat1 = 0;        //清除数据发送标识
                        i1++;                //发送位 加1
                        k3 = k3 << 1;        //数据缓存左移 发送下一位

                        if(i1==8)         //如果已经发完8个位
                        {
                                i1=0;        //发送位计数清零
                                j1++;        //发送字节计数自加
                                if(j1 >= 8) j1 = 0;        //如果发送完8个字节(发完全部数据) 清零字节计数
                        }
                }
        }
}
//P32        读卡数据输入(中断解码)
//P33        模拟卡调制端口
//P34        按键端口
//P35        指示灯 高电平为读卡器模式 低电平为模拟卡模式
//P37        125KHZ输出
void main()
{
        uchar key=0;
        uchar j;
        P3M0=0XA8;
        P3M1=0X00;                                        //初始化端口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if(!ka)                                                //如果为读卡器模式
        {
                IntPWM(0);                                        //PWM初始化为125khz 占空比50%
                Timer0Init(0);                                //定时器0初始化为计时器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
        Timer2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P33 = 0;                                        //调制端口置低
        P32 = 1;                                        //
    IT0 = 0;                    //设置INT0  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EA=1;                                                //总中断开
        while(1)
        {
                key = anjian();                        //检测按键
                if(key==1)                                //如果按键按下
                {
                        key=0;                                //清除按键

                        ka = ~ka;                        //改变模式
                        P35 = ~P35;                        //改变指示灯状态
                        if(ka)                                //如果模拟卡
                        {
                                EX0 = 0;                                        //关闭外部中断
                                IntPWM(1);                                        //关闭PWM
                                P37=0;                                                //125KHZ端口置低
                                TR0 = 0;                                        //关闭计时
                                TL0 = 0x00;                                        //计时器清零
                                TH0 = 0x00;
                                Timer0Init(1);                                //定时器0初始化为定时器 256us
                                SCK=0;                                                //发送时钟清零
                        }
                        if(!ka)                        //如果读卡器模式
                        {
                                P33=0;                //模拟卡调制端口置低
                                tou=0;                //清除读卡模式一些状态
                                k=0;                //清除读卡模式一些状态
                                k1=0;                //清除读卡模式一些状态
                                k2=0;                //清除读卡模式一些状态
                                i=0;                //清除读卡模式一些状态
                                IntPWM(0);                                        //开启PWM
                                Timer0Init(0);                                //定时器0初始化为计时器
                                EX0 = 1;                                        //开启外部中断
                        }
                }
                if(ka)setka();        //如果模拟卡 则运行模拟卡函数
                if(jj)                        //如果开启打印
                {
                        jj=0;
                        for(j=0;j<8;j++)
                        {
                                SendData(DD[j]);//串口打印接收到的8字节数据
                                DD1[j]=DD[j];        //更新发送卡号数据
                        }
                }
        }
}

uchar zdjs=0;        //无卡计时
uchar rcc=0;        //读取校验计数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TR0 = 0;                                                //关闭计时
        FLAG=P32;                                                //记录信号状态(0:下降沿; 1:上升沿)

        time= ((TH0<<8) + TL0)/12;                //记录中断事件
        TL0 = 0x00;                                                //计时器清零
        TH0 = 0x00;                                                //计时器清零
        TR0 = 1;
        if((time>200) && (time<520))        //过滤杂波信号 只处理中断时间为180-520微秒 的事件
        {
                if(time>400)        kt=0;                //如果时间大于400微妙 则认为非空跳(有效边沿)
                if(time<256)                                //如果时间小于256微秒
                {
                        if(kt==0) kt=1;                //如果上一次边沿 非空跳边沿 则记录为空跳
                        else kt=0;                                //否则 记录为非空跳        (有效边沿)
                }
                if((!kt)  && (rcc<48))                                         //如果是有效边沿
                {
                        if(!tou)                                //如果没有接收到数据头 则记录数据头 (9个下降沿)
                        {

                                if(FLAG) k++;                //如果为下降沿 开始记录
                                if(!FLAG)  k = 0;        //过程中 收到上升沿 记录清零

                                if(k == 9) {k=0; tou =1;DD[i++]=0xff;}        //如果记录到9个下降沿 则已经取得数据头 头标识置位, 第一位数据记录为 0xff
                        }
                        if(tou)                                                        //如果已经获取数据头
                        {
                                k1 <<= 1;                                        //数据左移一位 开始接收数据 高位在前 低位在后
                                if(FLAG) k1 |= 0x01;                //如果是下降沿 则为 “1” 如为上升沿 则记录为“0”
                                k2++;                                                //记录次数标识
                                if(k2 == 8)                                        //如果记录到8次 则已经接收完一个字节
                                {
                                        k2=0;                                        //记录次数清零

                                        if(DD[i] == k1) rcc++;
                                        else rcc=0;
                                        DD[i++] = k1;                        //将数据存入缓存 进行下一个字节的接收
                                        k1=0;                                        //清零接收数据
                                        if(i==8)                                //如果接收到八个字节 则接收完成
                                        {
                                                i=0;                                //字节数清零
                                                tou=0;                                //清除数据头标识
                                                if((rcc>=16)&&(rcc<48)){jj=1;rcc=48;}                                //开启串口输出
                                        }
                                }
                        }
                }
        }
        else                //清除读卡器接收状态
        {
                tou=0;
                k=0;
                k1=0;
                k2=0;
                i=0;
                jj=0;
        }
        zdjs=0;        //清除无卡计时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if(!ka)
        {
                TR0 = 0;        //超时中断
                kt=0;                //记录为非空跳
        }
        if(ka)SCK++;
}
//定时器2中断函数
void Timer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2
{
        if(keyf)        //如果按键按下
        num_check++;//按下时间计时
        zdjs++;        //无卡计时
        if(zdjs>=2)rcc=0;//如2毫秒内无中断 则判断移除卡片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RI = 0;                 //清除RI位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楼主:
为何手机不能编辑帖子 另占用一楼算了

两个钥匙片 测试

这是一个认真的读卡器

这个是读卡 模拟一体
读卡器状态 指示灯亮

这个是模拟卡状态 指示灯灭

读卡器读它一下

收到默认卡号

此时将合体机 切换读卡器模式读一张

收到卡号

在读

收到卡号两个

此时切换到模拟卡模式  此时将模拟最后一次读到的卡号

读卡器收到卡号

好的 完

网友A:
mark,能不能改个stc15f2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能不能改个stc15f2k的?

这个只需改变pwm的设置就可以的 我看看15F2K 的能否输出12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技术牛人!

(((*°▽°*)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只需改变pwm的设置就可以的 我看看15F2K 的能否输出125Khz

我测试过用高速脉冲模式输出125KHZ,用频率计验证过。比PWM模式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用高速脉冲模式输出125KHZ,用频率计验证过。比PWM模式简单方便

高速脉冲模式需要用到中断 当为默认优先模式  解码中断会扰乱高速中断 导致频率不准 偏移很大 并且不停变化
如设置高速脉冲中断为最高优先 它又会影响解码中断! 要用15f2k 看来需要使用查询方式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脉冲模式需要用到中断 当为默认优先模式  解码中断会扰乱高速中断 导致频率不准 偏移很大 并且不停变 ...

我觉得解码用查询方式好,因为要放卡才需要解码,平时都是待机时间比较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脉冲模式需要用到中断 当为默认优先模式  解码中断会扰乱高速中断 导致频率不准 偏移很大 并且不停变 ...

但是解码程序我一窍不通,只是我觉得查询方式更加合适

网友C:
这个叫ID卡还是IC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ID卡还是IC卡?

低频的125Khz  ID卡

网友(2019-08-23):
STC15W 用定时器对时钟分频输出更方便 就占用一个定时器
也可以把 中断 开了还可以顺带解码

网友:
要是能写卡就完美了。小区门禁卡好像是125k的,带卡好麻烦,想复制卡贴到手机后面。

网友:
stc8A可行?可能推挽输出,这样就不用lm358了啊。

网友(2019-10-09):
引用 楼主:
为何手机不能编辑帖子 另占用一楼算了

两个钥匙片 测试

你好,有没有读过125K 的HID卡呢

网友:
大家有没有读过125K的HID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