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200收了个坏的sony40寸电视机,有没有翻车?

楼主(2019-06-01):
上58找了个32寸液晶电视,去他家发现那里要拆迁了,他是收家电的,32寸电视太老,边框太厚,后来买了个37寸的海信,没有底座。看见一个边框窄的电视机,他说是40寸的,坏的。不过屏应该是好的,
没有接hdml线试验。我就买下来了,费劲地坐地铁搬回家。没有遥控器,没法设置输入信号源,默认就是HDMI1,就找个机顶盒,接上去了,开始还很好,过了一会儿,屏幕变了,就像一张照片变成256色的图片,不知道是机顶盒的原因还是电视机的原因,就买了个遥控器,今天货到了,接上电脑后,也是先好后变,应该是电视机的问题,如图

这个还能有救吗?
后面标签,是46寸的吗

看来这个卖家很鬼精的,明明他家机顶盒就是HDMI线,也没有接上电视机给我看看。

网友:
拆开看看,如果是正品那不错,开机可以正常显示,说明里面有元器件有问题。只有不是显示屏问题都好办法

网友:
不算翻车,基本肯定屏是好的,主板估计小修一下就可以,46寸应该是赚的

网友:
屏线或者驱动板虚焊

网友:
我屏幕有时也这样,屏里面的排线要弄干净重新插入

网友:
换一下逻辑板,不行估计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拆开看看吧,如果屏是好的,就算是山寨机也亏不了

网友:
屏绝对没坏   值了

楼主:
拆开了。
就两块板,左边是电源板,型号是APS-285

右边是什么板,有个核心芯片

怎么看哪边坏了?

楼主:
下面铁片里面还有一块板,应该是逻辑板,上淘宝买配件才发现的

楼主:
先买个逻辑板试试吧,还得等几天
电视机还得在餐桌上躺几天

网友:
楼主你先用纯色图测试下屏幕啊,既然有笔记本了,应该是笔记本把你电视机识别成低彩模式来吧,看上去屏应该没坏

楼主:
怎么用纯色测屏幕?是电脑上的软件吗?还是电视机自带的?

网友:
如果是开机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考虑温度的影响,看是不是有元件过热或是芯片散热不好。建议把那块解码板拆下来洗干净,如果还不行就喷乙醇,看降温后是不是恢复,找到过热的芯片,也许贴上一片散热片就能再用好几年。

楼主:
买了个支架,今天把电视机挂起来,没有装后盖,找个风扇对着逻辑板吹,这样已经半个小时没变坏,以前几分钟就变色了。

网友:
楼主在开车 证据确凿 带上硬盘和我走一趟

楼主:
昨天以为曙光在前面了,有点得瑟了,今天就给我迎面一大棒,买的逻辑板到货了,昨天晚上就把旧的逻辑板拆下来了,今天取了快递马上就装上去了但是,马上就变色了,没有好的时候。
然后把两个逻辑板,换着装,都是不行,难道不是逻辑板的问题?那是什么的问题?是不是要买块主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以为曙光在前面了,有点得瑟了,今天就给我迎面一大棒,买的逻辑板到货了,昨天晚上就把旧的逻辑板拆下 ...

主板上屏线旁有6个灰色排阻都换了保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