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收音机以后是没法玩了,等于是对一般的爱好者扔了,凯迪KK-9A

楼主(2019-06-01):
对电爱好就是从收音机开始的矿石机、单管机、直放机到超外差机,后来家里就没有收音机了。

前几天帮一个亲戚买个收音机,这收音机包邮只要30元,本着你敢卖我就敢买的原则,没买超外差的,心想大概是商家的套路吧,全波段收音机不用超外差用啥?

背面,全波段。

拆开看看傻眼了,光板啊?

电路板背面?

背面,波段开关、可调电阻、晶振、电解电容。没了

就这一片电路就完了?

这是功放集成块

电路简单,但功能都实现了,调频音质很好,调幅中波也能收到台,短波也很好。赶快百度一下原来这种收音机早就遍地开花了,手机车机都是这种方案。原来以为只是调频收音机的电路其实全波段早就实现了。这个KT0936M 是内置单片机的单芯片全波段全集成单声道手调指针数字信号处理(dsp)收音机集成电路,是昆腾微电子公司的产品。

网友A:
这个不错了,我用的si4825芯片的

网友B:
我就喜欢这种做工的电器  电子元件越少越好 维修或者改装都很简单

网友C: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网友D:
调谐用的空气双联换成可调电阻还是编码开关了吗?

网友E:
这是旧瓶装新酒,97还是98年的时候买的第一台全波段收音机就是kaide这个牌子,外壳和你的一模一样,就颜色不同,不过那时候还没用上数字功放IC,里面和普通收音机的结构一样。这工厂的老板有眼光,一个模具用20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旧瓶装新酒,97还是98年的时候买的第一台全波段收音机就是kaide这个牌子,外壳和你的一模一样,就颜色 ...

我在02.03年也有一个这样外壳的,里面也是普通收音机内脏

网友:
同样有凯德的,只是没拆,不知其中电路

网友:
科技力量太强大了,我也以为小小的芯片就解决两个波段就了不起了,照这样下去,高端收音机白菜价指日可待

网友:
现在都是dsp软解的,电路精简很多了。

网友:
集成度太高,又是帖片零件,坏了不好修,记得上世纪73年买过一个单波段7硅管收音机还30大几块呢。到是坏了好修,分立件。

网友:
要用这好才行啊,短波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被收阴鸡勾引,然后跳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了,我用的si4825芯片的

4825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这种做工的电器  电子元件越少越好 维修或者改装都很简单

呵呵,就是少了分立件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科技的进步真是神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谐用的空气双联换成可调电阻还是编码开关了吗?

是可调电阻,改变内部的频率,好像天线没有谐振回路了。

网友:
这个没用过,只搞过4825的,音质很不错。

网友F:
现在的半导体技术是很厉害的,用这种IC可能效果比超外差的分立机还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半导体技术是很厉害的,用这种IC可能效果比超外差的分立机还要好

效果好,音质可能有人要说了,数码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