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动手维修美菱冰箱 E0 E1 报错,贫穷提升了我的想象力!

楼主(2019-06-01):
↓↓↓ 最近家里的美菱冰箱总是闪烁显示“E1”,不胜其烦,忍无可忍!

百度一下,得知“E0”是舱内温度传感器故障,“E1”是舱壁里面的蒸发器温度传感器故障。(那一层显示,就是那一层故障)

在铁皮里面,被发泡材料包裹着,看不到摸不着,没有金属探测仪,怎么更换?头大啊!

↓↓↓ 附:美菱冰箱电气原理图一张

↓↓↓ 美菱冰箱背面,底部卸开,中间是压缩机,右侧有一个白色的主板盒,那10根小白线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冰箱5个温度传感器的综合插头。

↓↓↓ 经过本人用万用表测量得知:
NC 表示【冷藏室舱内】温度传感器 正常工作时的阻值3.35KΩ
NCZF 表示【冷藏室蒸发器】温度传感器 正常工作时的阻值4.75KΩ
ND 表示【冷冻室蒸发器】温度传感器 正常工作时的阻值15.45KΩ
BW 表示【变温室(软冷冻室)舱内】温度传感器 正常工作时的阻值6.13KΩ
BWZF 表示【变温室(软冷冻室)蒸发器】温度传感器 正常工作时的阻值15.37KΩ

↓↓↓ 在背后的铁皮上用“十”字螺丝刀钻个小孔(为了穿线)

↓↓↓ 用60cm长的钢尺剥离上半部分箱体背面的大铁皮,全部都是发泡材料(黄色泡沫)在中心区域随便挖个洞(轻轻的,一定要小心管线)

↓↓↓ 在我们当地电子元件商店购买的温度传感器探头5元,某宝好像1.5元,加上运费也差不多啦,有时候明明知道被宰了,却还要爽快地付款

↓↓↓ 把温度传感器探头插入铜管附近

↓↓↓ 随便找了一些棉花填充进去

↓↓↓ 盖上冰箱背部的大铁皮

↓↓↓ 完工后,底部的样子

↓↓↓ 一切正常,从外面看完全不漏痕迹,隐藏的很好!

网友A:
就这样背面拖着一条线?

网友B:
牛呀,可以改下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背面拖着一条线?

但是隐藏的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呀,可以改下走线。

哈哈,简单粗暴,反正很隐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背面拖着一条线?

看你俩这个对话就想笑!

网友D:
棉花时间长了会吸水温度就不准确了,应该用PU发泡胶填上,如果可以买到聚氨酯AB发泡料更好

网友:
能用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棉花时间长了会吸水温度就不准确了,应该用PU发泡胶填上,如果可以买到聚氨酯AB发泡料更好 ...

回头我去淘宝买吧 聚氨酯AB发泡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俩这个对话就想笑!

哈哈哈,我也想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