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原道T8平板电脑 竟然被我修好了

楼主(2019-06-01):
本来想收个WIN10平板,闲鱼上看到有个很便宜的,原道T8平板 70元,说是有问题的,收回来,一插上电没反应以为坏的,拆开,测电压,发现5V 就变成3V了,原是来是线不行,换了个大功率的5V电源就正常开机,一开完机,不知道自动执行执行D盘什么命令行一样的东西后来就白屏没反应(时间很短开机10秒内自动白屏 每次开机都这样),后来看了一下,每次重启都是自动执行D盘的内容,很快就白屏,本来想刷机的,看了原道官网上,配置和我的完全不一样,AZ  ZZ一序号也不能同刷,问了售后也不知道。
后来想了一个超级简单的办法,哈哈,竟然还成功了。 那就是,一开始不是关不了他自动执行的程序吗然后就白屏没反应。  我的办就是,一开机就快速的打开我的电脑,直接把D盘在10秒内给格式化了,没想到还真成功了,后来一启动系统就正常了,自动执行软件也没了,不自会自动执行了。

上拆机图 配置还是很不错的,4G/64G  Z8350  1900 * 1200 高清的 还有HDMI输出

这是修好后正常使用了,

有TF卡,USB,网口,电源,1000M 网口 里面没有电池,只能外部供电

没想到还有USB3.0接口啊。

配置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网站看是Z3735很差的CPU 没想到这里用的是Z8350  4加64G

这是接显示器的排线

这是触触摸屏接口

跑一下分,也还不错哦。

网友A:
恭喜检漏,看样子是中毒了,不开机进PE应该也可以格式化U盘

网友:
补充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检漏,看样子是中毒了,不开机进PE应该也可以格式化U盘

应该不是中毒,这种机子可能就是一开完机就进入指定程序的,相当于外面的广告机一样,一开机进入指定工作内容出错就白屏,看里面都是安装的远程控制,还向日葵软件。

网友B:
这厚度。。。
miniPC 跟 平板 还是不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厚度。。。
miniPC 跟 平板 还是不一样的吧!

还可以了,当下载机,接电视,接投影,看看视频还是可以的。接口很全,

网友C:
看上去比华为平板超值多了,可以运行GoldWave等简单的编辑软件,我的华为平板Android嵌入式系统,没找到一个完美绿色全能的音频编辑器。

网友:
带病坚持工作,好!

网友:
楼主可以愉快的玩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比华为平板超值多了,可以运行GoldWave等简单的编辑软件,我的华为平板Android嵌入式系统,没找到一 ...

是的还可以,我就是当电视用,放高清视频到投影。

网友:
你确定这是平板

网友:
这漏捡的真牛

网友D:
这配置我觉得跑win7合适点

网友E:
不带电池,这算平板还是一体机啊,要不内置一个充电宝内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配置我觉得跑win7合适点

不知道这个装系统是不是和电脑一样安装系统,WIN7对触摸屏支持不知怎么样。还没安装过平板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带电池,这算平板还是一体机啊,要不内置一个充电宝内脏试试?

不太便携,就当一体机还行,放个视频啥的,当电视盒用。

网友(2020-03-12):
好像是银行柜台摆放那种商用展示的平板

网友:
这漏算是捡着了,外挂个键盘开机按DEL或是F2\F7之类的试试,能进BIOS就能重装。
不过保险期间,先用驱动精灵之类的提取一下驱动,特别是触屏的。
或者直接试试WIN的系统还原恢复一下。

网友:
你这个就不是原道t8,你这个应该是品铂x10之类的,不过这几个壳子都是公模傻傻分不清楚,你这可赚大了。。。可惜我收了个真t8,内部子卡估计挂了,不开机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