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是不是报废了

楼主(2019-06-01):
电脑一年没咋用了,开机后显示器左侧和下侧一片黑,是不是可以光荣退休了!

网友:
屏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
还是可以当个监控屏用的

网友:
这是一个苹果的标志吗?

网友:
恭喜楼主,可以换新显示器了~

网友A:
换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滤波电容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滤波电容

这个电容好像有点问题,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好像有点问题,是不是?

无万用表测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新。而且,有些电容目测不出来的,一般来说,电解电容较容易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滤波电容

简直是胡说八道,明显是屏破了,跟滤波电容有个屁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万用表测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新。而且,有些电容目测不出来的,一般来说,电解电容较容易损坏。 ...

有万用表可是不知道咋测?

网友C:
屏幕:我委屈到变形

网友:
那就换新的了

网友:
是不是液晶漏了,但电路没坏,因为里边还能显示。如果是模组坏会是一条一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我委屈到变形

被抛弃的显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直是胡说八道,明显是屏破了,跟滤波电容有个屁关系

你除了满口粪没别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万用表可是不知道咋测?

额。。。这样啊,那还是不建议你自己搞,送到维修。两年前,我的显示器换了几个电容,给维修的50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除了满口粪没别的了

我承认我的言语有点儿过激了,不过你说错了确是事实。很明显屏破了,造成了液晶漏液,根本就不是什么电容问题。

或者你见过哪个液晶显示器电容坏了会造成这个情况?如果没见过,何来的勇气说的这么一本正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承认我的言语有点儿过激了,不过你说错了确是事实。很明显屏破了,造成了液晶漏液,根本就不是什么电容 ...

我的显示器就是如此,换了几个鼓肚的电解电容就好了。
故障表现出来的现象一个,故障部位可不一定就是一个原因,或许你说的也是该故障的一种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万用表测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新。而且,有些电容目测不出来的,一般来说,电解电容较容易损坏。 ...

今天开机有变化了,坏的部分好像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