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因电池漏液而损坏的温度计

楼主(2019-06-01):
这个温度计买过来有一年了,最近一个月来,用电急速增加,我开始用倍量的充电电池。充满之后装上去一天就没电了,后来又用碱性电池装上去,也是过了一天就没电了,测量碱性电池的电压为0.7伏。推测应该有地方短路造成电池电量急速消耗。由于碱性电池漏液,造成了弹簧被绣,也不想修了,直接拆了吧。

网友A:
电池漏液引起的,洗洗不就健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漏液引起的,洗洗不就健康了。

那个东西本来有问题,现在换电池上去一天就是没电了。

网友:
漏液,把电池触极换了,在仔细清洗一下电路板!!
实在不行,只要测温度还基本准确,加个小开关,管它费不费电,用时开下就省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东西本来有问题,现在换电池上去一天就是没电了。

不是短路,是电池漏液没清洗干净,元件坏就没法工作了。

网友(2020-07-21):
对啊,洗洗更加健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