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装宽带升级送的反人类广电智能网关

楼主(2019-06-01):
这个智能网关是昨天装宽带送的,就是升级,本来就是用光猫和那种电视机顶盒, 同轴线的那种。嗯,828块100兆宽带和IPTV电视。本来我的100兆宽带下载东西速度可以达到11m每秒。

先说说这个反人类的东西吧。这么大的一个盒子里面就一块这种电路吧,放在弱电箱里面放不了,只能放在电视后面。而且这个东西只有两个百兆接口。昨天师傅来装宽带的时候,把我的一条网线剪了,分成的两条百兆网线。
这种他就是先从光猫,通过网线连接到这个网关,然后又用另一条线把网络连到我的路由器,中间没有这个东西网络用不了。就是把一条网线分成两条,弱电箱连到电视,再从电视到弱电箱的路由器。

楼主:
结果装好之后发现网络只有三m到4m每秒。多次测试之后不行,后来我出去了,我爸叫他装回原来的。然后他测了一遍,下载速度又回到了十几n每秒。是直接下载同一个文件的速度。设备还留在我这,我就拆开给大家看下。

网友:
什么配置,看能刷不

网友A:
看网变和线路应该是三个1000M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网变和线路应该是三个1000M口啊!

我看他那说明书和宣传单的介绍是100兆。

网友B:
一根网线做两根用,下载慢,可能是颜色顺序没弄对。正常百兆宽带要用千兆线了,不然网速达不到百兆。百兆宽带千兆口下载稳定在13M左右,

网友C:
这货不就是个广电猫吗?有线同轴技术是不是应该淘汰掉了

网友:
这边安装同轴数字电视最多给二十M带宽,好在便宜不玩游戏基本还接受,基本网上逛逛够用了

网友:
网变确实是千兆,要么是顺序没对,盒子占了一部分流量吧

网友:
现在基本没有直接交钱办宽带的情况了吧,无限流量套餐送100m起宽带六十多一月就搞定了,还可以办个副卡

网友:
这货发热量很大,我加了小风扇吹。

网友:
对光腚总局始终嗤之以鼻!但你这款貌似配置不错了!还是双频路由!缺少关键的交换芯片型号!

网友:
同轴的一律不碰。光纤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网线做两根用,下载慢,可能是颜色顺序没弄对。正常百兆宽带要用千兆线了,不然网速达不到百兆。百兆宽 ...

肯定没弄对,随便找两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不就是个广电猫吗?有线同轴技术是不是应该淘汰掉了

不知道他搞什么,这个东西,同轴线和网线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