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台达双滚珠轴承工业风扇改线,装在电脑机箱用

楼主(2019-06-01):
之前16元/个的台达12cm 12V 0.21A的工业风扇,最高1600RPM(转/分钟)
这种低转速的双滚珠轴承工业风扇相对比较耐用,
虽然只有三根线,没有PWM调速,但它全速下噪音也不大,所以我准备改成普通的接口,放在电脑机箱上用
毕竟性价比还是可以的,随便买个什么超频三、乔思伯的风扇都20多了,风压还不一定有它的大,噪音比它的小

原来的接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很粗一个
风扇材料和一般的不同,很重,但不能摔
看评价说有人失手摔了一下,扇叶就断了

之前都是这么接的,线中间要包热缩管,像长了个痂子一样,
不好看

这回重新弄一下

线的话,比较粗,很散,外面我套了层热缩管把线理在了一起,
这样装机的时候就不是散开的状态

讲究点的可以包个蛇皮网装饰一下,这样就高大上许多

准备直接在原来的线上安装插头,而不是另外接线上去

插头、插销都是从别的坏风扇上拆的,
线头是压接上去的,还原不了,
所以只能在上面焊接了,再把固定的地方夹着线

按照标准线序装到插头里
左数:GND(负极) \ 12V (正极)\FG(测速)

另一个。

测试一下功能

库存货,外观多多少少都有瑕疵

接上电源,准备打磨一下
毕竟这一面装在机箱里还是能看得到的
磨的时候我还不敢用力压,怕把轴压歪影响动平衡

所以一点点弄搞了很久

抛光

有点CD拉丝的效果了

抛光完成,成色好了很多

安装,顶部装那个短线的,因为风道关系,这么装肯定会跟下面的风扇有冲突。
所以我之后还加一个挡片在下面,让后面的热气流跑到前面来

后面的那个正常装

系统里能识别的到

————————————————————————————
之前还买过一个这玩意,也不知道能装在什么地方
就一直放着

接可调电源试了一下,还没调到12V 2A,在0.5A那,风扇的声音就不小了,在手里都拿不稳,要真调到设计的电流,威力不可小视

网友A:
风扇端部的金属件是镀锌的,你那么打磨把镀锌层磨掉了,以后会更易上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端部的金属件是镀锌的,你那么打磨把镀锌层磨掉了,以后会更易上锈的 ...

要是镀锌的就好咯,那个地方就是普通的冲压白铁皮,而且已经生锈了,我抛光的时候还用了autusol,自带一层蜡质保护膜,只要不接触水汽,正常用很难腐蚀生锈。

网友:
应该是镀锌铁皮冲压的 ,反正已经有锈瑕疵,打磨无所谓,autusol什么鬼?

网友:
双扇叶风扇我也有几台,5V下噪音都挺明显的.风力也足

网友:
更喜欢油轴的,声音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镀锌的就好咯,那个地方就是普通的冲压白铁皮,而且已经生锈了,我抛光的时候还用了autusol,自带一 ...

确实是镀锌铁皮冲压的,买点自喷锌粉漆喷一下更好

网友:
这种,质量很好

网友:
謝謝分享, 真能折騰,強迫症發作啊哈哈

网友B:
楼主换的这种针不好,时间久点就会接触不良,还是那种半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的这种针不好,时间久点就会接触不良,还是那种半包的好

机箱的风扇线都是这种针啊,不是3PIN的就是4PIN的,后面还有防呆槽,没看到有类似主板音频、USB头那种全包、半包的插头
我这些插头还是从一些AMD速龙、乔思伯之类的老风扇上拆的,退了线,扒开又重新焊的(原来的是压接的,前面拆不开,后面夹线的地方可以拆),本身做工用料都还可以,之前搞AVC的风扇的时候也一直这么做,除了有些失误没焊好的,拔线的时候有可能线头、线皮会被拽下来,没遇到过一例接触不良的事情

网友:
用过的工业扇,台达噪音算大的
印象里AVC、协喜、永立、千叶不错,日系的尼迪克、美蓓亚,三洋的更好

网友C:
和大镰刀温柔台风的外形和贴纸大同小异,100元一个,恭喜啊。调到1500-2000转秒杀油轴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大镰刀温柔台风的外形和贴纸大同小异,100元一个,恭喜啊。调到1500-2000转秒杀油轴扇 ...

台达的这个风扇不用调,实际的话最高转速只有1600转,最低是950转。声音还算比较安静的,但是这风扇扇叶比较厚,动平衡也做的一般,比较考验机箱的铁皮厚度,厚度薄了 就有不小的共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