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去年买的UT33C+万用表“暴力”校正20V电压档,然而作用只有那么一丢丢

楼主(2019-06-01):
首先为什么标题说是“暴力”呢,因为我在这表上找不到任何厂家留给用户可以进行校准的手段(如果有高手知道还望告知),没有就只能自己创造了!
这表买来也有段时间了,之所以要校准,起因是前段时间隔壁有人出可以说是白菜价的4位半表,到手后把吃灰多年的平民基准源(AD584)找出来了,把手上的垃圾表都测了个遍

新版本带+号的型号跟旧型号区别很大,旧的33C内部是有微调电位器的,然而新版本PCB上别说电位器了,元件都很少,而且说带+号的型号芯片是单片机,如果是真的,可能芯片内部自带基准电压,所以没有外部分压电阻?PCB的左上角有一排接口,可能是下载固件用的,定义不清楚,所以也不能从那里下手,往下一点点有串口定义的焊盘,但没厂家的上位机,没用
想来想去,只有从负载电阻下手了,改造方法很简单,直接上图了,跟UT33B+的PCB布局很相似,估计整个系列都是同一芯片个方案

校准前的测试数据(室温23度左右,只针对20V电压档)
可以看到,电压越接近20V,误差越大,但都在厂家的误差范围内(0.7%±3)!

校准后的测试数据(室温23度左右,只针对20V电压档)
经过简单而又粗暴的校准后,可以看到读数已经有所以改善,但线性也就一般般

为了方便调整,在外壳上开了个孔,需要调整时脱下胶壳就可以了,顺便把插孔换成了黄铜的香蕉母头

改造后对电阻档应该是没影响的,2000MV档跟4位半的表出入不大,200MV档没合适源就没测试了,电流档也一样
上张跟老A的LA812301对比图,老A的当时只要22块,本身能输出方波,要是跟33C+一样有测温的就比它有性价比了

最后祝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A:
改变输入电阻的阻值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所有档位的精度,最好不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输入电阻的阻值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所有档位的精度,最好不要这样。 ...

谢谢指教,你说的问题当初也有考虑,但简单测试后发现影响可以忽略,补点图

楼主:
高档玩意咱是玩不起的,就只能玩这种几十块一块的表了

网友B:
你这样一改 温漂大上天际了。多圈电阻垃圾的很的玩意

网友C:
有过自己校表的想法,拆开一看好多个电位器,怕校准一个影响其他的,没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一改 温漂大上天际了。多圈电阻垃圾的很的玩意

有空放冰箱里或用电吹风对着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过自己校表的想法,拆开一看好多个电位器,怕校准一个影响其他的,没敢动 ...

那些电位器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一般应该会标上对应的档位,老A那个表只有一个电位器,标Vr,就是校电压用的,有一块炸了的表,上面有4个电位器,就分别标明CAP、DCmV、ACV、2000uF

网友(2019-11-27):
用什么基准测的   来个基准源照片

网友D(2020-02-14):
白色那个表多少入手?之前隔壁论坛开车几十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色那个表多少入手?之前隔壁论坛开车几十来着?

两个连邮费110

网友E(2024-03-04):
> 顺便把插孔换成了黄铜的香蕉母头

楼主的⌚️还在不在? 黄铜香蕉母头对管厚有要求吗?我也想改改插座

网友:
相当于要拖拉机干跑车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 顺便把插孔换成了黄铜的香蕉母头

楼主的⌚️还在不在? 黄铜香蕉母头对管厚有要求吗?我也想改改插座 ...

我买的是常规的,有些表塑料柱的孔比较窄,需要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