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监控摄像头测试方法

楼主(2019-06-01):
大家捡垃圾是可能遇到监控摄像头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测试好坏
把AV线一头改成bnc头另一端接电视(任何带av显示器)AV输入

网友A:
。。还捡这种的?数字起步,我还要求POE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捡这种的?数字起步,我还要求POE供电。。。

就是就是。。。

网友:
数字   RTSP  ~~~~~~~  H265

~~~~~~~~~~

网友B:
大家捡垃圾是可能遇到灯泡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测试好坏
把灯泡装到自己家灯头里看亮不亮

网友:
楼主捡的是真垃圾

网友:
模拟的头子?真是没人要了,搂主还要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捡垃圾是可能遇到灯泡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测试好坏
把灯泡装到自己家灯头里看亮不亮 ...

其实可以直接连av输入的显示器或电视 不需要录像机等

网友:
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捡这种的?数字起步,我还要求POE供电。。。

我的网络的摄像头怎么用电脑测试啊没有POE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网络的摄像头怎么用电脑测试啊没有POE的

接上路由器,,,,插上电源。查看IP,直接访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上路由器,,,,插上电源。查看IP,直接访问。

要不要装软件,不然怎么看到摄像头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装软件,不然怎么看到摄像头画面?

浏览器输入IP地址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