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讲解下SM2246en的ce跳线原理!

楼主(2019-06-01):
(图片)

网友A:
只能给你提供一下跳线方法
黑圈表示对应跳线位置有电阻,也就是焊盘短接,红叉表示不需要,绿三角不是不用管

你在丝印中找到的RCE1,RCE2之类就表示是对应的跳线

网友(2019-11-15):
引用 网友A:
只能给你提供一下跳线方法
黑圈表示对应跳线位置有电阻,也就是焊盘短接,红叉表示不需要,绿三角不是不用 ...

一直找这个找了好久哦~

网友(2022-02-12):
终于找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24-05-08):
图片看不到了是什么原因,一片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