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8v电钻加锂电

楼主(2019-06-0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06&mobile=2上次发过一贴了,今天晚上加了两节18650电池,用的4056充电,两节并联,请各位鉴赏,技术一般,使用要求也低,纯粹鼓捣

网友A:
看传动,很不错啊

网友B:
头一次见到真正二级减速的电钻,看齿轮最少8个多齿,应该可以减速箱和增速箱双向传动,电机可以电动和发电。附近建材市场里,二级减速电钻不通电,夹头拧不动的,减速箱不可以当增速箱,有反向自锁特性,估计有一个齿轮最少4个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传动,很不错啊

自己一般拆个东西用哈,为了更好的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到真正二级减速的电钻,看齿轮最少8个多齿,应该可以减速箱和增速箱双向传动,电机可以电动和发电 ...

不懂啊大神

网友:
4.8V的电钻你应该串联 ,
之前满电应该6 V  ,你这4V转速慢很多

网友C:
不是动力锂电,不长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到真正二级减速的电钻,看齿轮最少8个多齿,应该可以减速箱和增速箱双向传动,电机可以电动和发电 ...

看看我的大牧田 ,构造差不多 ,但我这个冲击的,价格要贵不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动力锂电,不长久!

并联了,问题不大。

网友:
普通电池扛不住的,这电机这么大,不过电池多的话也无所谓,坏了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大牧田 ,构造差不多 ,但我这个冲击的,价格要贵不少 。

你这个厉害啊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大牧田 ,构造差不多 ,但我这个冲击的,价格要贵不少 。

用成这样够本了。还是新旧搭配的?

网友:
估计电流有点小,会发热。

网友:
是不是良明的。。还是串联的比较好。电机大了 并联转速上不去

网友:
楼主这充放板扛得住?
小电压电机的电流估计不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