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大众蓝宝车机改造为磁带AUX输入

楼主(2019-06-01):
收一台老车机,密码淘宝上找到的,奈何磁带CD早淘汰,改AUX手机又没有这种接头了,

楼主:
想想还是改蓝牙吧,拆开看看又弄不好,还是改磁带吧

楼主:
找了一个磁带,折下,里面的不要,找好要准备的东西,备用,材料细节就不拍了,蓝牙模块,电池 充电板,按压式开关两用的那种,充电接头还没找到,

楼主:
先开好位值,由于位置太小所以先排一下版块,电池放中间最大的区域还是刚刚好放下,蓝牙板放不下了,改外壳吧,蓝牙板挺贵的,CSr8675的,买的时候,店家还把系统刷错了,害得我多花了15元包邮,和好多天,气的我就不给他评论了,店家不地道,天嘉润科技的店,就是这家店

楼主:
装上试了一下,压下开关蓝牙开机,电池充电断开,松开蓝牙电源断开电池充电连接,充电板带充满断点的,但是怕充电的时电压对蓝牙有影响,就加个开关放心点,

楼主:
装好,样子也还好有地放没办法要开孔,不然电容和三极管挡住了,试一下声音还可以,蓝牙连接速度快,就是蓝牙传输距离只有两三米了,看来天线也要加长,等找到充电接头一起在加上,可惜的是没有找到双面的磁头,那样的话就可以两面都能用了,

网友A:
请问下这样磁带的马达是不是会一直在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样磁带的马达是不是会一直在转?

对,一直空转

网友:
好想法,直接用蓝牙输出给磁头吗?声音怎样

网友:
可不可以 蓝牙声音输出接车机功放输入端串10K电阻和耦合电容声音有本质的区别吧

网友B:
马达空转为什么不加个充电马达进去?80块这样改都可以买个带屏的蓝牙车机,比这功能多得去了。无法理解

网友:
蓝宝比我的西门子vdo强多了 最好的还是法国索尼

网友:
这个蓝牙模块那么贵吗???买个带蓝牙通话带导航的二手车机才50

网友:
恕我直言:肯定损害音质,这样的改装吃力不讨好

网友:
楼上说不值得的,你们不懂,这是情怀,没人欣赏的旧物一文不值,有人欣赏就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空转为什么不加个充电马达进去?80块这样改都可以买个带屏的蓝牙车机,比这功能多得去了。无法理解:swe ...

我是想改到CD位置上的,那里弄不好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磁头对磁头?有创意。。。。。。但是,,,多这一道这转换过程hifi人士绝壁不能忍。。。。。。

网友:
没有看明白到底怎么给那电池充电

网友:
大哥  你的这个好贵  俺这便宜 音质还不错 5v供电   可以接音频头  塞个7805  也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