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三洋的蒸汽熨斗,居然拆不开

楼主(2019-06-01):
一个三洋的蒸汽熨斗,摔裂了,想拆开用胶粘好,只看到两颗螺丝,拧掉螺丝后根本拆不开,估计还有卡扣,可是任凭翻来覆去的撬了个遍,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也看不到卡扣在哪里,最终也没能拆开。

网友:
撬报废了?可能是撬的姿势不对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先拆螺丝

网友:
我以前拆过类似的,好像前面加水口里面有颗螺丝

网友:
上面的装饰盖,拆开看看,下面是否有螺丝。

网友:
从上往下拆,把手的缝隙那里撬开

网友:
有个松下类似的,一直不坏,没机会

网友:
把手顶盖能不能先拆开

网友:
只要水箱没破,就好办
第一步还是找螺丝

网友:
我喜欢工业用或者老式的熨斗,维修方便。

网友:
请X067同学用X光透视看看。。。。。

网友:
这样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