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帝豪加装csr64215蓝牙模块

楼主(2019-06-01):
好久都没有发帖了  庆祝新站建成  发一贴

老早就像给车机装个蓝牙了 一直没有时间精力搞 上次把原来的大屏车机换成了原厂蓝屏cd 音质确实要好很多

但是现在 cd也不好刻录了 因为基本上所有听歌软件下载的歌都有版权保护 《用的软件专用格式》

所以现在基本就是手机连接听歌 手机连接问题就来了 要插线 苹果7以后又必须转接头

问题就又来了充电时候就插不了 耳机接口 虽然淘宝上是有边冲边听歌的插头卖 都是质量很差的 连接一大坨也不放便

好了说了一大堆开始今天的主题

万能宝买的csr64215蓝牙4.2音频接收板

搜了很久 就是这个质量好一点做工也很好 但是他就只留有 音频输入输出没有 按键 和话筒功能

这是蓝牙模块的针脚定义 按键 很简单的只需要 接一个电阻 再加个微动开关就ok了

接按键的时候出了点小插曲 开始都按图纸连接了 第一次在卧室试的时候完全是欧克的

但是我拿到外面焊接了按键就不行了 搞了很久拆了从先焊接了几次都不行 我还发帖询问过坛友

都没有解决 第二天我突然想到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换了个9v电池试一切又ok了

原来在卧室试的是路由器12v电源也是正常的,问题出就出在外面我用的是12v10a的大功率led电源

刚好车上还有几个预留的按键位置 取下堵按键的盖子 按着买的开关开孔 开孔是个体力活 3个键搞了很久

顺便贴上碳钎维膜 原来的表面已经有点发粘

车机一起取下来 把aux 线连接好 电源也从车机上接出来

这个蓝牙版他会自动切换输入 所以还可以保留原车aux输入功能 切断原来的连接线 分别接到输入输出线上面

上机测试  电源连接没有拍照 加了一个16v2000的电容

按键测试 ok 完美  暂停按键是选的带灯 复位开关这个按键效果好很多 价格也贵一般

灯是连接的蓝牙板上灯 会跟着不同状态常量或闪烁

这个按键是不能开关蓝牙的只能暂停或者强制重新配对的

所以另外在下面加装了电源总开关

固定好 蓝牙版 缠了几圈绝缘胶带用轧带绑到 里面的钢管上 顺便还可以起到扇热 哈哈

安装好的效果图  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按键位置有点偏低

下面两个拔码开关 一个是蓝牙的 一个是控制 电压表的

测试 效果和插线没有区别   改装到此圆满结束

就看长期使用的耐久性了 连接线用的直流电机拆出来的漆包线线比较细 用的双线 强度还可以

完成图 看起比较协调 毫无违和感

这是购买清单

网友A:
刻录CD很难吗?好吧,我out了

网友:
车机USB直接用来读取歌曲文件,比CD耐用又可以随时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录CD很难吗?好吧,我out了

大哥你音乐在哪里下载的 推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音乐在哪里下载的 推荐下

磨坊,需要充点小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音乐在哪里下载的 推荐下

我都是在用嗅探器嗅探出歌曲然后用转码器自己转码的

网友:
VIP,坡解版音乐软件百度了解下

网友B:
我晕,直接换掉车机,不是更好

网友C:
听歌的时候来电话怎么办?

网友D:
感觉兄弟你要弹射起步了

注意线路安全哈

网友E:
没怎么看明白,我的音箱想改成蓝牙的,本来是有音频输入接口的,用这个模块怎么接线呢?

网友:
qmd安卓app,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F:
都几十大洋了,不如加点钱买个一百左右蓝牙喇叭放车里得了,空间小,一般蓝牙喇叭都可以有效果,而且省事,还能拿走其他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怎么看明白,我的音箱想改成蓝牙的,本来是有音频输入接口的,用这个模块怎么接线呢? ...

有两路线 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歌的时候来电话怎么办?

自动切换成手机  现在都蓝牙4.2了 不像以前的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直接换掉车机,不是更好

NO  原厂cd音质最好了 换的大屏幕不如原厂的 我也不需要大屏幕的 专门大的换成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兄弟你要弹射起步了

注意线路安全哈

哈哈 氮气'装置已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几十大洋了,不如加点钱买个一百左右蓝牙喇叭放车里得了,空间小,一般蓝牙喇叭都可以有效果,而且省事, ...

不麻烦吗 每次 还要插电 开机 主要你还要找地方放  安装这个目的就是 放歌可以不开手机屏幕 按键切换歌 就行了 不影响驾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