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是幻听牌子台灯吗?

楼主(2019-06-01):
我记得之前这个牌子的共振音箱很多款,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山货。背面是:台灯型号D2,功率2W,充电电压5V,充电电压300mA,电池容量1200mAh。后盖有个四方的铁壳粘着下面配重。
放大镜找不到,手机拍不清IC,我用手机照着手打出来大概参数吧。正面U9大IC被打磨了,正面U3是LTA78,背面U2是DWOKA,背面Q4是8205S,之前电池坏了,我拆开换了电池进去,用小米充电插座充电,然后就不亮了。难道是充电电流大烧坏了?电池4.14V,触摸开关不亮的。插上充电指示灯是暗亮,触摸开关不亮的。经过温总提点,我取了保护板焊接时灯闪,然后还不亮,这个问题是加这个带保护板电池时发生过的,我当时以为控制板充烧了。等焊接完,还是触摸没反应,充电没反应。我又拔了电池,先插入充电后,充电指示灯正常亮起,再插入电池,就正常触摸亮了。温总不亏是老司机
正面照片

底部

拆开全貌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背面

@衡水家维  @温力口

网友A:
LTA78应该是锂电充电IC,U2和Q4组成保护板,插上充电器跳过保护板测测输出充电电压看看,如果有电压,应该是保护板坏了

网友B:
啥幻听啊,这个应该叫幻视,摸一下,嘿,亮了,一天过去了,还亮着,好灯啊,厂家说了,对不起亲,光源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幻听啊,这个应该叫幻视,摸一下,嘿,亮了,一天过去了,还亮着,好灯啊,厂家说了,对不起亲, ...

这个2W灯,里面换块聚合物或者加个容量大的,还真能亮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A78应该是锂电充电IC,U2和Q4组成保护板,插上充电器跳过保护板测测输出充电电压看看,如果有电压,应该 ...

我不知道哪里是输出电压,所以我说会修,用的上的出运费就行了。

网友A:
你这灯板本身有锂电保护板,电池上面好像也有块保护板,你测的电池电压是在保护板上面测的还是电池两端?你说原来电池坏了可能是因为过放引起的,这时候电池保护板需要电压激活,你新电池也带了保护板可能会影响激活,引线跳过保护板直接焊在电池两端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灯板本身有锂电保护板,电池上面好像也有块保护板,你测的电池电压是在保护板上面测的还是电池两端?你 ...

取了保护板焊接时灯闪,然后还不亮,等焊接完,拔了电池,先充电后指示灯正常亮起,再插入电池,就正常触摸亮了。温总不亏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2W灯,里面换块聚合物或者加个容量大的,还真能亮一天。。

那种用小片片电池的触摸灯,我没法子用的那瑞银刷卡的那玩意的电池,还能点个把钟头呢,挺省的

网友:
温总是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灯板本身有锂电保护板,电池上面好像也有块保护板,你测的电池电压是在保护板上面测的还是电池两端?你 ...

就是开关灯,后面的电源指示灯都常亮,估计也不费多少电吧,我有点处女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