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英睿达BX200怎么开?

楼主(2019-06-01):
换了几个工具都是提示这俩错误其中一个!怎么搞?@perter

网友A:
第一,没有info你先试试不参考原始坏块,如果还是出现就换软件,第二,坏块过多就是固件BUG。。。试试换固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没有info你先试试不参考原始坏块,如果还是出现就换软件,第二,坏块过多就是固件BUG。。。试试换固 ...

选1就是不参考原始坏块吧?只找到图上那五个工具,有一个到Check Pertest那里就卡住 然后工具就闪退了,其他四个都是报那个错

网友B:
这个是2256G,不是2256K

镁光和Intel、建兴经常用定制的,一般的SMI公版开卡应该是不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2256G,不是2256K

镁光和Intel、建兴经常用定制的,一般的SMI公版开卡应该是不支持的 ...

GK关系不大,好像这个颗粒是b05还是什么,反正很难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K关系不大,好像这个颗粒是b05还是什么,反正很难开的

B95A来的

我没玩过

网友(2020-10-29):
现在能解决了吗?